DIY雕刻机问题

楼主(2010-02-16):
看到坛子上很多高手,就想请问一下,利用光驱DIY极坐标雕刻机有可能吗?精度应该很高吧?有谁愿意帮我的,我手里有很多光驱,几十个呢

网友A:
光驱电机可以用吗

网友B:
如果能做出那么小的配件和驱动器就可以,另外还要买到那么小的刀

网友C:
光驱里的电机是伺服的,不如步进电机好弄。有难度。

网友D:
功率太小了点

楼主:
我看到现在的雕刻机全是十字坐标的,能不能搞极坐标的雕刻机呢?两项比较极坐标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极坐标是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回转盘的间隙不好消除,不好定位,结构复杂等缺点,所以应用不太广泛。个人制作可以考虑直驱转盘的方式。

网友:
试试呀,学习,也有几个旧光驱!
功率小,做硬木,小雕刻行不?!《光驱里的电机是伺服的,不如步进电机好弄。有难度。》伺服和步进,主要区别是什么,新手请教了!

网友B:
 什么叫极坐标?
一个回转台+一个一字平台?

网友F:
楼主可以试一试,搞个超小型号的

网友G:
伺服驱动:
就是在电机上或者运动部件上安装编码器,编码器的输出送到电机控制器,形成闭环控制,软件发出位移指令,控制器控制电机运转,同时通过编码器检测电机的运转量,使之与指令的要求相符。
步进驱动:
没有编码器,指令移动多少,电机控制器就发多少个脉冲,至于电机是否转相应的步数,控制器就不管啦,步进驱动方式是开环控制

楼主:
你用的光驱,硬盘都可以算采用了极坐标,想想看为什么没有方型的光盘和硬盘碟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