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配个450

楼主(2010-02-16):
看中飞魔士,是不是航模都配带遥控器,要自行购买?

网友A:
450配置 我给楼主一点建议

飞机 您可以自己选择,当然好的飞机可以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控:6EX,天8,DX6I,等这些是比较入门级的控,价位也不是很高,大概在1000以内

接收,一般用PCM或者2.4G会比较好一点,PPM不建议使用

电调,XXD的40~50A电调都可以!建议使用50A的!

电机,任选,不过好的电机既暴力又省电哦!

电池,2200毫安 11.1V   15C-20C 练习悬停和航线是没问题的!

陀螺,401/GP750/KDS800 都是不错的选择!

锁尾,DS520,9257,922,都不错!

斜盘,933,D65MG,9克都可以!

祝楼主爽飞,不过最好有老鸟带,或者多在论坛学习,不然很难调好!调好机子后,建议先学习模拟器,然后在上真机!

网友:
ls的建议相当中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饭饭真是热心人!  这坛子里就是需要这样的人!!

网友:
建议你先用双浆JJ练习,如LAMA系列,再接触450,但这也成问题,因为450与LAMA系列差别太大,不赞成你一开始就入手450,太危险了。

网友:
只要来摆设的不一定要遥控器,看来你真的很菜,多潜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配置 我给楼主一点建议

飞机 您可以自己选择,当然好的飞机可以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控:6EX,天8,DX6I,等这些是比较入门级的控,价位也不是很高,大概在1000以内

接收,一般用PCM或者2.4G会比较好一点,PP ...

本帖应该加入置顶,以后就不要笼统地叫新手潜水了,去看置顶去。

网友:
建议控用DSX7
斜盘舵机用北田2122
电调用ZTW40A

网友:
果然非常新手,呵呵~~
飞机和控一套的基本上都是玩具吧。。。呵呵

网友:
很多450套机不也带控么?不是玩具吧?

网友:
电池建议用20C的  放电 不易过载~~!舵机9G  太容易扫齿  炸机必扫  新人修舵机 也麻烦  用2212 或者 MD933  不考虑钱可以用65MG   陀螺仪当然用GY401  这是公认的傻瓜式陀螺仪 设置调整都相对简单很多~~!有钱 可以GY520   尾舵机 最好不用520 感觉亚拓的舵机特别不耐操~!9257 或者261HB   都不错~!本人也是新手  这些是从老手那里 和平时 炸机修机的 悟出的结论

网友:
还有 哈哈   最近装了几台SPORT  都发觉 GP780 比较怕震动  相对之下 401稍微好一些  GP780比较适合高手

网友(2010-04-29):
控要一步到位。DSX7 错

网友:
说控要一步到位的都是屁话,买个入门的就行了,以后想换控你也可以卖掉,等你换控的时候估计你已是高手了~

网友:
饭饭的建议好  我收藏了

网友:
DS520 我草了1年了炸了不晓得好多次一样刚刚的

网友:
哈哈,每天都有新手加入,可能每天也有人退出。这就是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