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450尾巴问题,尾轴上控制臂已经到底了飞机还是不会向相应的方向修正

楼主(2010-02-16):
我明明看到尾轴上控制臂已经到底了飞机还是不会向相应的方向修正啊,在地面上的时候就感觉尾巴逆时针转很灵,顺时针就非常迟钝,上空中后就会自旋。配置是飞越450V2,GY401+Md922,控是DSX7.皮带我感觉没有松,尾控制组虚位也不是特别大

网友A:
尾桨问题?

网友B:
增大头速,还是就是上次某老鸟讲的, 在控里设置EXP曲线,可以调到左右转速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头速,还是就是上次某老鸟讲的, 在控里设置EXP曲线,可以调到左右转速相等

头速=桨速?设是设尾舵的EXP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问题?

换了新尾桨,问题依旧啊。飞机原来都好好的,炸机一次换了主轴横轴后就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大浆螺距是否太大,尾巴中立点是否正确!!

网友:
能上视屏或者图片就更好,怀疑是陀螺上设置问题,或者尾浆中立点

网友C:
主选翼是不是从上面看下去逆时针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选翼是不是从上面看下去逆时针转的?
          逆时针转??

网友:
陀螺反向下看看

网友:
LZ你不是把尾桨装反了吧 或者 大浆一正一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