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450 pro 的改进,减少炸机损失。

楼主(2010-02-16):
亚拓的450 PRO 是我飞过的最稳定的450 ,手感非常准确。比BEAM E4 还要好飞。

对于大家所说的450 PRO 炸不起的问题,其实是误传,应为这个误传 让好飞机被忽视了,真是可惜。

看看我的改进吧,让炸机没那么可怕,呵呵。 先看看我的部分收藏 T-REX 450PRO , GL450C, T-REX 250

最重要的改进:尾管换成了直径12MM ,内径10MM,壁厚1MM 的碳纤尾管。 自己截短,比加工了固定孔位和槽位。 原来的尾传动轴 轴承是内径3MM,外径8MM 的,可以继续用,但原来的轴套是直径11MM 的,所以轴套要自己加工一个或者原来的要处理下。我是用废弃笔套自己做了一个轴套,运行顺畅。

应为450PRO 炸机最怕损坏的是尾传动齿轮组和尾传动轴, 炸坏的主要原因 是尾桨砍弯了尾管而导致扫齿,换了这个碳纤尾管后,尾桨砍弯尾管几乎不可能了。一般的木桨砍上尾管的话,直接断木桨。我用玻纤桨,上次炸机,玻纤桨直接砍断,尾管就一个划痕。所以,换这个尾管后,可以放心的飞,放心的炸,只要不是尾桨触地,基本不会伤到尾传动齿轮。

原来的舵机连杆是金属的,容易弯,感觉锁尾不好,而且尾舵机的动作拖泥带水的,不爽,换了刚性更好的自制碳 尾舵控制杆后,锁尾刚刚的,转向动作也非常的精准。

在看看布线,

不喜欢太长的天线管,所以这样绕天线,没感觉有什么区别,毕竟不可能飞到100米外的距离。

450PRO 原来的底板 是碳纤板,有个外圈,是为了使用比较长的430SP 马达,而换了较短的450M 马达后,原来的底板那个外圈就觉得多余了,而且炸机若是侧面擦地,炸坏了脚架后,底板也容易损坏,所以用工程塑料自制了一个底板,强度更高了,也不会有侧擦地,烂底板的情况。

还有个地方忘记说了,450PRO 的易损件,其实是主轴,横轴反倒很少坏的,而PRO 有专用主轴,比450V2的要长2MM, 可我还是用上了普通450 的主轴,一样可以装的上,一样飞的很好。
这样看来,飞450PRO 的炸机易损件 ,反倒比450V2 少了,呵呵,只有主轴,大桨。而这些都与 V2的通用哦。

网友A:
好!楼主能细说一下主轴的具体安装么,谢谢!

网友B:
 哪里能搞到1mm厚的碳纤管呢

网友:
改得挺好的,只是底板那样是否影响电机的散热呢?

网友:
重新认识PRO  另外天线走的很好 赞!

网友:
不错 很干净的布线

网友C:
现在各个版本(430SP+750,450M+750,450M+780)哪个版本好?

网友:
不错,值得发扬

网友:
我的beam原装尾管炸机后,也是用的直径12MM ,内径10MM,壁厚1MM 的碳纤尾管,再也没坏过,

网友:
碳管那里有卖的

网友:
舵机是最大的易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各个版本(430SP+750,450M+750,450M+780)哪个版本好?

准备买450吗?

网友:
  不错,但是碳纤尾管哪里有的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楼主能细说一下主轴的具体安装么,谢谢!

主轴的安装?这个跟一般的450 一样的安装方法啊,没啥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搞到1mm厚的碳纤管呢

淘宝上 有大把的“12mm 碳纤 管” 30元 1米,可以截2跟 345mm 长的标准管。若你买1.1米的,则可以截3根,呵呵,够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板的没有对散热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