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塔轮的问题

楼主(2010-02-16):
是这样的,我现成的塔轮是两层的,大的槽内直径9.5cm,小的7.0cm
我想再加工一个塔轮跟它配合,也是两层的,大头想做成7.0cm的(形成1:1的速度)那么小头应该做成多大的直径呢(就是和9.5配合的)?

网友:
塔轮应该大配小,小头是5。5

楼主:
如果是5.5的,那和9.5的那头配,转速比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大约1:2,你计算周长的一半就OK呢

网友:
应保证变速时皮带松紧一致,计算时要以皮带中径为准,所以你量的底径是不对的,如一定要以底径为准也应在55mm以下,可以在CAD中画出并测量周长应一致。建议楼主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三角带计算部份。

楼主:
帮我算算吧,谢谢啊

网友A:
楼主的两个轮中心距是多少?用的是哪种型号的三角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两个轮中心距是多少?用的是哪种型号的三角带?

这要等我明天量下了,

楼主:
我仔细量了一下,现成塔轮的大小是:大的9.4cm,小的6.8cm,间距是2.2cm,三角带是A-600.请帮忙算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刚才算了一下,但是机械设计手册中A型带没有600这个规格,最短的是630mm,要制造的小带轮也没有那么小的,所以我也不敢肯定算的一定对,有两个尺寸你还要核实一下,一个是中心距,就是现有塔轮和待做塔轮的中心距,计算应是166.5mm,你实际量一下,如差2mm以内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差的太多就别车了,另外确ren三角带是A型的吗?请对照图片自己测一下。

网友:
补充一点,如中心距可调的话,166.5这个尺寸可不考虑。

楼主:
谢谢啦,您真好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