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飞乌鸦没成功...

楼主(2010-02-16):
乌鸦太重了,我FSD 2538 KV1038 +9050桨,共用电.最大油完全飞不起来.
  用自制的起落架被压没形了没起来.来去除起降架最大油门两次手掷,一次漂了5米接地.另一次漂了10米机腹着地而且桨飞了... 总的话来,机机漂得很直的,重心也调的可以了.
问一下老鸟:
1)如何起飞?动力好象不足.
2)电机配套的子弹头桨夹总是飞,感觉夹不紧,总是一会就桨飞了,如何能夹紧点?

网友A:
你那个是轻木乌鸦还是泡沫乌鸦啊?

如何能夹紧点?
平时一定要多多加强括约肌练习。

网友:
回答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轻木乌鸦还是泡沫乌鸦啊?

平时一定要多多加强括约肌练习。

看来经常联系^_^有没有陪练啊?

网友:
进来看二楼,可惜这里不是mop不然一定火

网友:
起飞是要拉点杆的,待速度起来后,1/4油门就可以保持平飞了。

网友B:
轻木乌鸦 ???

网友:
难道你疯狂的加固,重量飚升!!电压多少,转速是不是太低,换个电机或者大浆试试。最低只要推重过半就能飞,你这动力应该过半了,是不是哪里没弄对?

网友C:
括约肌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木乌鸦 ???
500元的那个,号称起飞重量2500-3000克
昨天有个什么RC二手交易群把俺拉进去了,一进去就有个退魔的老兄说他让出来一架,还是新的,只卖了300,俺出350都没赶上趟。。。

引用 网友C:
括约肌是什么》????
这个要问楼下的兄弟,11楼请回答。

网友:
回答楼上的问题。
请楼主如下操作便可茅塞顿开。
1。在墙上置一镜。
2。背对镜子脱下裤子。
3。此时应可以观察到镜中的臀部中间位置出现一孔状物,如观察不到请用手辅助进行观察。
4。用内力对该部位施力。应可看到该部位产生蠕动。
则此处运动部分肌肉称为扩约肌。祝楼主成功!

网友D:
楼上的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很专业!
那是相当滴专业
只不过发问的人不是楼主,纠正一下。

网友E:
由于动力是高置推进的,在手掷起飞阶段不要大油门,这样回有很大的下推!

由于动力是高置推进的,在手掷起飞阶段不要大油门,这样回有很大的下推!建议你用60%的油门迎风起飞,出手的迎角不要超过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动力是高置推进的,在手掷起飞阶段不要大油门,这样回有很大的下推!建议你用60%的油门迎风起飞,出手的迎角不要超过20度.

有道理,学习了。请问扔飞机的那一刻,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吗?我初四下午在一个学校的操场扔了四次才勉强起来,后来还是炸了。飞机比较重,一个2200mah、一个1800mah。感觉起飞比较困难。如果能在楼顶上往下扔,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全油门 升降舵拉到底 平着一丢 就能垂直升上去了 暴力起飞

当然你要用硬浆 硬浆和软浆的效果那是相当的不同

网友:
硬浆爆发力强些~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当然初速度大一些好,但是重要的是要保证出手飞机的姿态.大油门有很大的低头力矩,不利于出手后的爬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初速度大一些好,但是重要的是要保证出手飞机的姿态.大油门回有很大的低头力矩,不利于出手后的爬升.

谢谢了,我今天下午经过几次实践已经掌握了,呵呵。就是大风左右摇摆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