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免晶体让我很纠结

楼主(2010-02-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下午我的JR9X2配的日冠免晶体接收让我郁闷死了!

今天在外面死活就是对不上频,要不就是对上了,电机滴的响后接收的LED灯就灭,怎么动遥控都没反映!

外面很冷但是不到零下,我就钻到车里鼓捣,过了一会就恢复正常了,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是接收怕冷,然后我就用面巾纸把接收裹成一团趁着车里的热乎劲把飞机又弄到外面,这次正常了,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发现舵机反映迟钝,慢慢的就又不听使唤了!

心里很纳闷,一直口碑很好的日冠接收怎么可以这样,难道日冠只适合在南方用吗?不适合在北方用?

同样用日冠接收的朋友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我这样的问题过吗?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唉,等高人 。

网友A:
模型设备器件的规格是0-70度
这不是说0-70以外就一定不能工作,但不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是用日冠,不过是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设备器件的规格是0-70度
这不是说0-70以外就一定不能工作,但不工作是正常的。

有道理............

网友:
传统以及IC之类的电子零组件,大都有其设定之工作环境之温、湿度, 以及误差值的多寡,质量越好价格就越高。

可能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我的两个免晶体日冠接收也相继罢工了,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灯闪对不上频率,拆开俭查过没找到原因!

楼主:
我昨天测试了,我有两个日冠一起买的,一直用一个,另一个新的一直没用,昨天我把两个接收放在冰箱里测试,先对好频后,然后放在冰箱里,那个罢工的日冠不到一分钟工作灯就灭了,而那个新的还能工作,我是放在冷冻层测试的,看来我的两个接收里面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网友:
按理说温度低了整体电阻会降低…效果会更好…我觉得是电池问题…电池太低温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无语中…居然跟温度扯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测试了,我有两个日冠一起买的,一直用一个,另一个新的一直没用,昨天我把两个接收放在冰箱里测试,先对好频后,然后放在冰箱里,那个罢工的日冠不到一分钟工作灯就灭了,而那个新的还能工作,我是放在冷冻层 ...

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设备也就0-70能保证正常工作,你非要说0度以下不工作就是有问题,那你只能去买军工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设备也就0-70能保证正常工作,你非要说0度以下不工作就是有问题,那你只能去买军工品了

我在外场飞的时候绝对没有零下,而且我把两个接收放在冰箱里,有一个没问题一个有问题,那说明肯定有一个是不正常的吧,冰箱里的温度确实到零下,但是接收放进去几秒钟灯就灭了,难道几秒钟接收就零下了?很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设备器件的规格是0-70度
这不是说0-70以外就一定不能工作,但不工作是正常的。

基本同意,要承认不同的国内品牌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差异。
以下有符合军品要求的国产品牌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831332&db=TECH

网友(2010-03-18):
貌似论坛中有帖子说 天地飞的控在零度以下也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主题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