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方式切割12mm厚的铝板?

楼主(2010-02-16):
先给大家拜个年。然后问问大家,我现在锯铝板,但是板子长宽都大于250mm,因此很不好用手锯锯,并且用手锯非常的慢且费力,咨询大家有什么好方法锯呢?有个手电锯,不好使。除了铣床,没有别的工具了。

网友:
 打排孔或者用凿子再或者用往复锯

网友:
等下文!哪种锯,精度更高些。不考虑人为因素。

楼主:
手头工具是不指望了,原来用砂轮机干过,还用建材城液压的切不锈钢的那个大东西切过8mm的铝板,帮当一下就下来,特别齐,但是12mm的估计那个机器搞不定,台锯、曲线锯和带锯那个切割更快?更加精密?火花切割和激光切割都不考虑了.........另外灰太狼说的无耻锯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见卖有色金属板的都用电圆锯。只要锯直线就可以。

网友:
说无耻锯(无齿锯)的是明白的兄弟。就是木工用的用来切割大理石或者瓦匠用来切割瓷砖的那种手提锯。换上合金头的装修及锯片最大可以切割30厚的铝合金板,但是只能是直线,有弧线就不好用了。你要切割12毫米的板子是非常轻松地。我经常切割。
这里注意的有:
1:一定要合金头的锯片--最好就是装修级的锯片。非常的耐用和锋利
2:由于转速非常高对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下锯要稳推进速度自己掌握,旁边最好有一位帮忙刷点柴油锯口更加整齐。对锯片有保护的效果
3:由于下削很烫容易粘在落楼在外面的皮肤造成烫伤所以护目镜最好有类似摩托头盔面罩那种防护措施。袖口领口一定要紧
掌握好以后你的要求似乎不算难题,会感觉太简单了!!

网友:
到剪板的地方请人剪,要不了几个钱,而且切口非常整齐,精度也高

网友:
园锯最快,有专用铝合金锯片。

网友:
装个锯片铣刀锯把

网友:
用铣床把  找个细的铣刀

网友:
打排孔  最后钳工锉锉

网友:
线切割/水切割都可以,剪板机剪最快,但是剪完后会无一例外都有一点变形,用切磁砖的手提锯也可以,无齿锯不推荐,因为锯屑会把锯片糊住,效果不会太好,带锯也不错,用加高的手锯两头锯,中间连一点用小钻头打孔掰断也行,要是钳工手艺好甚至可以用铲剃开,方法很多啊。

网友:
12MM...我用小铣切过16MM的7075铝板,不过是用3MM小径立铣刀干的,很慢。一次下刀0.5MM,进给量50MM/分钟。分32刀走完。好在有自动走刀,不然累死。
锯片刀我用40*0.5的锯片锯过5.5MM的,再厚没试过。主要是当时没有16或22轴径的锯片刀杆,现在有了,我想应该没问题的。用粗齿较好,比如63*0.5 75齿应该就可以。进给量从10MM/min往上调,不能太快。主轴我用350转/分钟,偶尔喷点WD40之类的。切口整齐精确,几乎不费料,也不用再加工。

网友:
卖铝板的 都用云石机加个锯片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网友:
确实,用所谓无齿锯或云石切割锯应该是很方便的,锯片直径通常使用100mm的。电圆锯也很好,并且切割起来比较直,但是它比较大,若用的次数不多,家里放一个不合适。
我的云石切割机为了更容易切出直线来,在其侧面加了一根档丝(铁丝),配合直尺和压条可以切割出非常直的料来。

网友:
等离子切割

:loveliness:

网友:
就用石材切割机换个合金头的锯片就行。我用它锯过很粗的铝棒。

楼主:
用铣床方式我完全放弃了,我只有一把3mm铣刀,没有自动给刀,自己手动给进,没10mm就断了,太费劲了,还是准备上个无耻锯或者切割机了

网友:
有铣床的话 最好就是打排孔再用手锯了  锯的时候很容易的 几下字就喀嚓了  钻的时候费点时间。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裁板机剪切。方便快捷。

网友:
无图无真像,

楼主:
楼上的效果太好了,但是上面提到的方案,都得大概多少钱啊???还请大侠们给指个道啊

网友:
也给看看切割机效果(电圆锯效果也是如此)

当然,切割机上自己加了根横挡的。若图省事,买个电圆锯就直接可以用了。

网友:
上面有图的手锯,台锯,都是极危险的方法。
有一种台锯可以用,看图

这种锯,断锯条会关机,速度也不快。
如果没有这种机,好像是弓锯床锯的(图在下面),或用铣床铣的。

楼主:
我认为以上的太贵了,对于我不经常用的同学,性价比太低了啊。。。。。。

网友:
好一点的手提切割机二佰多元,合金锯片二拾多元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