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改虎(15楼增加新制作,22楼增加带BB炮的伸缩炮,制作中)

楼主(2010-02-16):
看到大家都在改虎,刚好过年这几天有点时间,就改了起来,
我的虎是HL的早期虎,金属履带,波箱。说是比例遥控的,但效果并不如意(硬件是一回事,估计还有是电机动力过小,造成转向很不灵敏),想改造下,手上刚好有个36#机上的控及接受,无奈改后不知道如何配音效,暂时搁置,后来想改伸缩炮管,于是用古老的示波器取接受波形一看,靠,愣是没看懂,开个炮,有好几个波形在动,难道是混控的波形。不知道可有高手改造成功,希望赐教。
波形如下

我的HL电调图

好了,步入正题,说下这次改造内容:
1:加长炮管,保留BB弹功能,并且预留伸缩炮改造余地,准备后期在保留BB弹的功能上实现伸缩功能。
2:驱动轮加装轴承。
3:车灯补加走线。
4:前观察口补加细节。
1)先说炮管加长,为保留BB弹更能,开8.5的内孔,BB弹铝管可以自由运动,顺便说下准备后期在保留BB弹的功能上实现伸缩功能的想法,BB弹铝管固定不动,炮管可以沿铝管径向运动,运动模拟采用凸轮曲线大法,计划在BB鼓上增加曲线凸轮。这是后话了,一次考虑太多,往往什么也做不成,上图了

2)再说驱动轮加装轴承,今天翻抽屉,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2个二手轴承,比较了一下,很适合装驱动轮上,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加装驱动轮轴承,过程见图

HL的驱动轮罩子还可以用,用一个螺丝固定,如下图

基本很完美。
3)原模型上竟然没有车灯线,很失败,自己加装个,材料铜线、铜片及大头针。

4)前观察口,基本无细节,就拿刀刻画了以下,

暂时不想动太大手术,今天就做这些,小孩都有意见了(小孩不到2岁),总是来找我陪他玩,干点活不容易啊,后来结果遥控天线被小魔王掰断了,机枪也被掰了下来,汗啊,无语。
改造后的整体效果图(以后会实时更新)

等后面有时间最好改造电调及双流驱动,HL的不说转向很吃力,就是行走也不容易直线。
说了这一通,献丑了,望大侠多拍砖,多题宝贵改造建议!共同成长!

网友:
   伸缩BB炮,祝你成功!!!

网友:
双流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真不错

网友:
虎式坦克很容易掉链子呀,我的就是,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我的也越野几次,也暴力过,前进后退都没掉过鞋子啊,估计是你的虚位太大了吧

网友:
老兄轴承改得好,那个轴承的固定卡片是自己做的还是有卖的。

网友:
楼主做的很不错啊。

楼主:
回wow99
轴承固定片自己做的,采用单面电路板做的,有其他材料也可以用,强度肯定够了。
今天又继续改了些,内容如下:
5:车制1:16,88炮弹。
6:换金属灯罩。
7:做了个炮弹箱子。
首先说下,今天犯了个大错误啊,不小心要我家小魔王被烙铁汤的哇哇哭 ,检讨了。
1)网上找了个炮弹图片,CAD中大致花了下,尺寸基本还可以,但不是完美,毕竟是从图片翻译的,网上愣是没找到炮弹尺寸。
下面是我粗略画的炮弹尺寸,和车制的炮弹

2)HL的前灯罩子很失真,于是自己车了个金属的,当然细节还未刻画,没找到合适的螺丝或道具,雕刻机因为没地方放,也被拆了,要不还可以雕刻下,算了,以后再说了

3)看IGK的帖子,故也做了炮弹箱子,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先这么做了,找了N年前修理电子管收音机时买的木工胶,因为胶未干,其他细节待胶干后在做了,先发来找板砖了

增加部分细节如下

发现做小零件真不容易啊,

网友:
加工得不错 ,这下小魔手老实了吧

网友:
不错不错!还有灯线其实可以用焊锡线做,像真度更高。不要用大头针头做,太大啦,应该换成适当的铜支把头稍微加工下就行啦

楼主:
回IGK,灯线的确太粗了,做的时候也没有参照,就随便搞了,所以上面的孔也开大了,现在没有补土,等有空买补土在修补拉。换细些的。
看到的你的神贴,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那么小的零件怎么加工的啊,要多少时间啊。铜皮什么的在那买的啊,我目前加工的材料几乎都是从收音机打印机什么的上面拆的,那炮管就是1600KⅢ的光轴,别说,一样的粗细。铜皮是收音机可变电容上的,哈哈。
8:带BB炮的伸缩炮(2010-02-27更新)
坛上都是大侠,老鸟,不上动手+技术含量高的就没人看,无奈俺时间是在太少了,今天周末,就马上匆匆上马,继续BB伸缩炮的制作。
开始是想在外面加舵机+凸轮做法,无奈用了N个方案也无空间方的下,除非把伸缩行程改小,估计也就5-6MM,不爽,时间都被耽搁了,看来只能采用BB炮本身的驱动发射的齿轮了,这样也就不用外加舵机了,还可以在发BB弹的同时,实现伸缩功能。以后厌倦了BB弹,也可以把弹簧+发射部分去掉,就是单纯的伸缩炮了,很简单吧,BB弹最后一级的齿轮轴是3mm的,刚好用光驱的轴,用3.2mm的钻头把固定齿轮轴的孔扩以下就好了,弹箱另一面留出12mm左右的轴就可以,因为就我一个人制作,中间很多过程都没法拍,手上都是机油啊黄油什么的。
废话少说了,上图是硬道理。
这是导轨部分,拆光驱上的,细节做的不好,反正在里面,谁也看不到,哈哈---

炮管处理,BB炮铝管车小0.3-0.5mm,在打磨光滑,保证炮管能自由无阻力运动即可,铝管尾部车的是定位槽,与BB炮箱固定。
炮管上的铜环也是防止炮管被从前面抽出的限位,与导轨链接采用铁皮,铁皮与炮管链接部分采用螺丝链接,螺丝是拆光驱头上的小螺丝,汗,我也没有好材料,改造电脑机箱时下下来的废料

下面是运动凸轮,采用8等分展开瞎描的,见笑了

说这么多现看看装上是否有空间,这是炮管往上抬到最高时的状态,凸轮完全运转自由,表示该方案这部分是成立的

试装配过了,但还有些细节要做,为减少摩擦,与凸轮接触部分增加轴承,还要做好不跑偏工作,天也黑了,也累了,晚上不能扰民啊,郁闷。

网友:
强啊,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IGK,灯线的确太粗了,做的时候也没有参照,就随便搞了,所以上面的孔也开大了,现在没有补土,等有空买补土在修补拉。换细些的。
看到的你的神贴,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那么小的零件怎么加工的啊,要多少时间啊 ...

哈哈,在这坛子里神人大把,我的只是一点小手工。一般都是按照实际样式采用合适的材料进行加工,加工过程有成功也有失败,慢慢摸索啦。淘宝几乎有齐所需的材料。

网友:
手工不错哦
期待伸缩炮管能量产 呼呼~~

网友:
真得很不多阿,能够借鉴很多,我要想改改阿:loveliness:

网友:
高人啊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
 炮弹和炮弹箱做的很棒!

网友:
喜欢坦克旁边的那部摩托车
电容电阻做的吧

楼主:
摩托车是废电阻电容做的,
前几天为恶补模型知识,上骡子把小日本的模型制作涂装视频拖了下来,收益匪浅啊
为方便大家,附上地址
http://www.verycd.com/topics/2760899/
上面很多小附件、场景制作经验,推荐发烧一把
最近上班了,时间少了,前几天在研究AVR程序,准备自己换电控部分,HL的真的满差的,可能是因为价格原因把,本人改造的观点是少投资,能不投资就不投资,所以改造过程很拉松,哈哈,见笑了。

网友:
起初没注意,那个摩托车真不错,用了电阻,电容,还有集成块。。。。好手艺!

楼主:
站位,留待更新

网友:
自己DIY零件,坚决支持中!
如果朋友要缩得长点,费了那个高/低机.在旁边加上.这样不影响缩炮的距离(估计在15mm左右) ,.(供朋友参考)

楼主:
恩,感谢jack-tk 提醒,废了那高低机,不失一种方法,高低机很不灵活,不过我现在的方案是按照20mm设计,也许夸张了些,hehe。

网友:
赞赏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炮弹不错,炮弹木箱不错,炮管后座装置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