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怎么放电好?方便保存.

楼主(2010-02-16):
锂聚合物
电池
怎么放电好?方便保存.用什么放电快些?

网友A:
中将还不知li电的特性…
怕过放过充。保存时建议电池电量为60%。
还有其它特性上网找找吧…
手机上,打字不方便

网友B:
感觉今年蝎子像是突然被洗脑了

网友C:
回复是一种美德
。。。

网友D:
没什么要求吧,就那样放吧 ,电池厂里的电池,有的放久了坏的也没管

网友E:
我可以帮你承担存放的风险,还可以免费帮你放电!

网友B:
我是找个汽车12V转向灯泡放电,再找个电量显示器插在充电口上随时监控,一般放到3.79左右就可以了,去掉负载正好能保证每片都控制在3.83-3.85之间

网友B:
或者用B6锂电池充电模式里面的锂电保存模式去放电,虽然用B6放电可以保证准确度但是我更喜欢用灯泡放电同时可以暖暖手

网友F:
中将出这个问题是想考考新人

楼主:
我用的A6没放电功能,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是用22.2V的电压工作

网友B:
串联俩转向灯泡不就得了

网友G:
锂聚合物电池怎么能放电保存?
 你如此做批法电池厂的生意更好啦! 正确的保存方法是充饱后放在室内温度不太高处为宜!而且最好在长期保存时每三个月补充电一次。

网友H:
支持藤椅说法。

网友G:
我对锂聚电池的认识是用一大堆‘银子’买来的!
 不信者,在你用一大堆‘银子’买一堆电池后也会得出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