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雷人的爆闪警用翼龙已经诞生

楼主(2010-02-16):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安装 史上最雷人的爆闪警用翼龙已经诞生
绝对有搞头!

网友A:
夜里飞过没?

网友B:
请介绍暴闪重量及哪些设备

网友C:
很不错哎 固定翼用正好

楼主:
爆闪就是两个LED阵 加一个控制模块 重量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是我原来用在车上的 现在查的严 我就给拆了
本来爆闪外边有外壳 很重 被我拆掉了 就是LED加电路板 直接热熔胶粘到机翼上的

网友B:
怎么接电呢? 插平衡口? 重量不重那肯定好啦 白天在天上闪也牛B啊!

网友D:
夜间的话光线没有问题 但是白天飞行效果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毕竟这个LED的亮度还是有限的

网友E:
原帖由
75sky
于 2010-2-16 22:50 发表
夜里飞过没?
能夜间飞行才是硬道理..............

网友B:
两个暴闪 估计夜航悬 看不清肢势

网友F:
回复是一种美德
先顶。。。

楼主:
我就是纯粹为了好玩。手头没固定翼了。别人给的旧翼龙。用的2217。桨还是9寸剪的没有方向舵。有个舵机扫了

楼主:
暴闪12伏特的。接的t叉

网友G:
后面最好也按一个灯,那样会看清姿态的,祝你试飞成功!

网友H:
这个用电很厉害吧,给你详细图看看

网友I:
LED用电不多。

楼主:
我不准备夜航 今天白天试验

楼主:
白天效果很差! 去掉了灯杯外壳的原因吧

网友J:
 这样要是还错舵飞行水平就真有问题了

网友K:
确实够闪,飞上去后别人还以为是警用飞机也

网友L:
警用侦察机

网友M:
在挂个大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