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MZ如何接YT700的三个舵机

楼主(2010-02-17):
请高手指教14MZ如何接YT700的斜盘三个舵机。我按说明接好了斜盘上下动做正确可是升降舵是反的,是不是我的模式没有选择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教14MZ如何接YT700的斜盘三个舵机。我按说明接好了斜盘上下动做正确可是升降舵是反的,是不是我的模式没有选择对?谢谢
          设置SWASH MIX 里的ELEV  改为负值 即可 !

网友:
晕这水平怎么上来就14MZ

楼主:
楼上的兄弟别这么说,拜托了。这里的环境很好你知道就指点一下,不知道就一起学习,我承认水平有限,但是对模型的热爱不分先后高低。

网友:

(楼上的兄弟别这么说,拜托了。这里的环境很好你知道就指点一下,不知道就一起学习,我承认水平有限,但是对模型的热爱不分先后高低。)
完全同意!!!!!!

网友:
真正的一步到位~~~  14M  700.....

网友:
爱好不分高低~~

但是有一条“循序渐进”LZ要记牢啊~~呵呵~~

条件好的新手直接上700没有问题,机器越大越好飞,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老手帮你调试指导,要么就是你原来玩过30 50的油值~~

但是LZ问的问题显然说明:1.没有高手帮忙带;2.之前没有玩过CCPM的直机~

700很大很爽,但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哦~~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和提醒,我对模型十分酷爱,老婆超支持所以我从前年开始入摸。先后买了450、500、600NSP和700现在还有一个泰国的90机没有组装。遥控先买了个富特吧6通的,后来买了个12FG,这个14MZ是刚买的,,本来是配泰国90的配件去了结果正好赶上亚拓700促销就买了一个,我不是显摆,看看我先后发的帖子,由于工作很忙加上水平有限,以前都是组装完了模型店的朋友帮助调试,这次我完全是自己的完成的,虽然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现在飞机已经调试好了择日磨合。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照片马上就上。

网友:
其实你留一个14一个6ex足够了,然后多飞机就是多接收机而已,我就是这样,6通用来练模拟器

网友:
有超支持的好老婆、这么多米的好鸡和好控,兄弟,您是我的标杆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