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完全新手,想配个450 pro,各位前辈请进

楼主(2010-02-17):
本人完全新手,遥控直升机操控经验=0,不过在本论坛潜水有一个星期了吧,看了很多相关的视频和资料,对直升机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所以想用4000左右的预算配个yt450 pro,请教各位前辈应该怎么配比较合理
另,听说亚拓的电调不好,容易烧舵机,不知道需不需要换?模拟器到底怎么用,是用真机的遥控器直接接上电脑用吗?

网友:
愛她就裝她 炸她 修她

网友:
先玩个几百块的
几千的一下撞坏,心疼

网友:
DX7I/天9/6EX

DS520/922/9257

401/780/800

933/65MG/202HB

XXD50A/35X

网友:
不懂!帮你顶!把DX们招来,帮你出主意!

不懂!帮你顶!把DX们招来,帮你出主意!

网友:
不是那么简单的!先练双桨机,再练模拟器.然后才能上450!模拟器就是用真机的遥控在电脑里玩.可以玩直升机,也可以玩固定翼!

网友:
先模拟器,四面悬停过关,就能上了,不过这调机你得找个有经验的人,否则再潜水半年,配机就买亚托的套装就可以了。控就6exhp

网友:
模拟器还没摸过啊??你还是先练一阵子模拟器再上真机吧:)
450不是0经验人就能飞的。。。

网友A:
我现在ESKY004对尾悬停没问题,能上45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ESKY004对尾悬停没问题,能上450不?

楼主:
模拟器应该怎么练呢,没有控制器,是买个真的控制器还是有模拟器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
建议先上皮带传动的,小炸成本较低,轴传尾巴稍微磕碰都有影响!动力方面用2221马达配50A电调,尾巴401+9257控DSX7这些就够用了!

网友B:
模拟器没练过,直接飞会炸得灰头土脸。。。。。。很有可能半途而废。

网友C:
楼主继续潜水,先玩一个月模拟器,一个月后再配机,会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没练过,直接飞会炸得灰头土脸。。。。。。很有可能半途而废。

我确实准备用模拟器练,因为看了很多指导新人的帖子,都说要苦练模拟器,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但问题是,模拟器训练也得要遥控器,所以干脆就飞机也一起配了,省心。
同时有了真机也能更好理解一些直升机术语,像横轴什么的,没见过真机,总是不很理解很多帖子里讲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继续潜水,先玩一个月模拟器,一个月后再配机,会少走很多弯路。

模拟器也准备练得

网友:
G4模拟过了12级,就可以直接上PRO了,否则PRO的优势你体会不出来的。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对他来说一头雾水。简单点你先买个便宜的家里飞飞的,感觉下舵面,同时训练模拟器。做到4面优秀定点悬停。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大致有了了解,最后还想问下,装机和以后的调试需要购买哪些工具?有什么实惠的牌子可以推荐?

网友:
新手不建议上 Pro 因为新手体会不出来Pro 轴传动的优势,而且轴传动炸机成本相对高
YTsport 是非常好的练习机,而且是皮带传动比较好维护。
Bert Kammerer 说过:450 Sport is a replacement of 450 Pro
遥控器建议上 DSX7 DSX9 Futaba 8FG  Futaba 10C

网友D:
严重同意LS的,新手不要飞PRO,PRO的维护和修理比SPORT要麻烦,比V2就更加麻烦了。这个对新手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网友E:
新手。炸炸就会了。哈哈·

网友F:
套装SPORT好了,稳定,维修成本低。
控DSX7
超出一点点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