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飞控摄像头云台方案,更新在4楼和20楼,最终26楼

楼主(2010-02-17):
为什么叫“飞控云台”而不叫“航拍云台”呢?我认为飞控和航拍是两个功能,你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分开。结合起来的同志可能就要考虑520-550线摄像头,这个体积就会超过32mm见方,而且它的航拍效果不行,做飞控呢又好得过了头。我手头现在就有个520线的,打算用420线的替换之,专职做飞控。

我这阵子一直在考虑云台的问题,网上卖的28元的轻木云台,我觉得立意很不错,但是总感觉还有改进的余地。

我想做个:
1. 小巧精致的,可以放进什么Su34, F16座舱内使用的。
2. 无需太多的定制功夫的,要太多功夫一则不利于推广,二则代价太高。

现在想法基本成熟了:
云台采用一个直升机塑料十字盘做底座,负责水平旋转,水平舵机与十字盘下部固定,在十字盘上部圆盘上开槽将舵机摇臂嵌入(无需打胶,以免垂直力传入舵机);
十字盘的上部转盘上固定一个塑料铰链做垂直运动,这个转动就采用钢丝传动了,大家熟悉得很。安装:铰链,你想嘛,一面安在十字盘的上部转盘上,舵机也贴着这个面安装;一面上就贴上摄像头了,转轴就是铰链轴了嘛。

以前我的想法,以及那个28元的云台设计,云台的转动部分与固定底座之间,都是只有水平舵机的转动轴来连接,这样这根轴既要负责传递转动的扭力,还要承受压力或拉力(在飞机做高G运动时)、承受转动部分左右甩摆带来的剪切力,这造成底部舵机必须用金属的而且即使用了金属的还是很有可能因这些力而损坏。采用十字盘的方案,拉压力和甩摆剪力就转由十字盘承担了,水平舵机轴将只负责转动,因此我认为塑料齿轮的舵机都可以胜任这个水平舵机的任务了。这将把水平舵机的价格从50-90元一线直落到20元一线,而且更加可靠。

附图是我打算采用的摄像头(图中为ccd 420线分体式,镜头部分为15mm*15mm,ccd 主板在那个盒子里,不参加云台的体操运动     这个听说只能用针孔镜头的,售价大约在250-280元)
当然也可能用20mm*20mm或25mm*25mm的420线ccd单板裸机,但是这两个尺寸的单板裸机没有镜头座,得自己做个镜头座;成品带铁壳大约是230左右,不带壳子估计要便宜些。
32mm*32mm的有镜头座了,520-540线。裸机250左右,带个铁壳要300冒头。

塑料十字盘大概5-10元不等,考虑到运费远远高于这个价格,大家还是就近在当地买,不要邮购了。

铰链大概1元多不到两元,当然这个价格估计都是奸商价了,呵呵。。。

塑料十字盘上部如果是空的,可以剪个塑料片或者切个轻木片填充,拿502或者热熔胶固定在上部转盘内,中间刻出水平舵机的摇臂槽。然后塑料十字盘多余的部分完全可以拿剪刀咔嚓掉,反正本来就不值钱的东西。
为什么要用十字盘?原因是如果自己买轴承的话,不像斜盘这样是有上下两个面,便于安装上下两个部分的;买个轴承回家你还是得考虑怎么弄出这两个面来。

网友:
趁我能上网沙个发先

网友:
果然是个好办法,解决了之前云台的很多问题啊,舵机都不知道坏了几个了!

你你你你你你怎么不早早早早一点想出这这个办办办法呢!!!!!!!

楼主:
我刚看了一下我的小lama上的斜盘,那个5-10元的斜盘应该就是这种。恐怕这个斜盘实在是太小了,而450的斜盘怎么也要40多块钱,看来斜盘的方式不大好。

实际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小部件,这个部件自己是牢固连接的,不需要舵机轴来连接;这个部件有两个圆盘面,这两个圆盘面是可以相对灵活转动的。

那就用轴承来连接吧。轴承可以采用孔径10MM,外径15MM,高度4MM的钢制薄边轴承,或者如果嫌重就用孔径6mm,外径19mm,高度6mm的塑料轴承都行。

制作下列零件(假定使用孔径10MM,外径15MM,高度4MM的轴承):

A板. 一块中间挖了15mm直径孔的软木片,中间把轴承嵌入,打胶固定边缘。
B板. 两片直径约11~12mm的软木片或ABS片(比轴承孔稍大,用作压垫片),中间打至少两个螺丝孔,不想打孔的就准备用自攻螺丝把。
C板. 根据自己的摄像头大小切割一片软木片准备做转动台,同样打跟B板对应的孔。

将两个B板夹住轴承,连着C板一起,用螺栓或自攻螺丝拧紧。这时,A、C板应该可以自由相对转动了。

将摇臂中心对准空出来的这个B板中心,切除多余的摇臂,用螺丝固定到B板上。

将舵机轴对准摇臂孔插入,想办法把舵机固定到A板上。注意:不是固定到摇臂上!舵机和摇臂的连接是没有必要上螺丝的
C板上装上塑料铰链(可能得弄个浅槽埋铰链轴哟),装上垂直舵机和摄像头,牵上钢丝。
好了,你的全向云台制作完毕!

这个轴承我看了,不管是钢的还是塑料的,都不超过两元人民币。这个轴承可能应该用上个法兰片,以便更好地固定在A板上;或者摇臂和B板之间再夹一块直径稍大的软木片,确保轴承不会脱出来。我又看了一下,垫圈有卖的成品。那实际也可以不需要B板,但是固定摇臂还是需要一块板。那就从上到下这个顺序:C板-垫圈-轴承-垫圈-下面那块摇臂固定板,一体拿螺丝拧紧。为了防止垫圈移动,可以在轴承孔里塞上一片软木或者泡沫之类,在拧紧前临时固定垫圈位置。

通常情况下,这个负责水平转动的舵机你总是可以在飞机的泡沫上挖个方孔埋进去,外面露出来的只有A板以上的部分,你把A板在飞机上固定好就行了。

上了几张图,最后那张是个1元9的,带法兰边的轴承。
算了,我画了个草图,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将就看

网友A:
测试图 试飞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图 试飞图
等我买了软木片、那个1块6的塑料铰链、以及那个1块8的轴承就弄出来给你看!其他东西我倒是有,现在没有物流,不知道上哪里弄这几样小东西去,唉。。。
希望手边有这些个小东西的同学先能做出来看看,原理很简单清楚啊,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你好歹也画个示意图出来啊,只靠文字说明就太考空间想象力了

网友:
没玩过直机,所以对斜盘没概念,希望上图说明。

网友:
牛人. 手上有点材料.参照做一个..不过还是要想象一下.

楼主:
呵呵,不用CAD已经很多年了,我是不想碰那玩意了,
装了CAD,一看就是个画图的,那哪行?

楼主:
我画了个草图,在4楼
图中的比例不准,轴承是15mm宽度,舵机起码都有20mm宽度的,舵机的安装座怎么都在轴承外面,有足够空间的。
A板当然也可以是圆形的。
摇臂什么形状都无所谓。安装摇臂的时候应该是平头螺钉从下面往上穿,把螺帽在C板上面拧紧。因为水平舵机应该是插进摇臂就可以了,它是固定在A板上而不是摇臂上的,所以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的草图果然很简单,就一个叉

楼主:
你凿壁偷光弄来的网速是不行

网友:
也是个X,,,,看不到,

支持楼主,等最终图

网友:
也是个叉!

网友:
我来贴图试试

..

网友:
基本明白楼主的意思啦,两轴的………………

楼主:
补充,C板以上的部分很简单,我重点说C板以下的部分。事实上可能也可以不用轴承,如下图。
这部分一共需要:
A板一块(建议35mm直径),
B板两块(建议16mm直径)
C板一块(建议35mm直径),
D板一块,由A板中央切出,建议为12mm直径。

摇臂建议使用舵机摇臂套件里圆形的那个,它有更多的固定点。

可统一采用ABS板或轻木板,拿圆规划几个圆,直接上外面的雕字店喊他们切割出来。估计花不了几个钱。(店里可能有 有机玻璃板甚至ABS之类,那就材料都不用准备了)
需要细砂纸仔细打磨D板与A板交接的边缘,以及B板与A板交接的边缘,必要时可上点润滑膏之类,猪油大约也行。

ABS板光滑度较好,轻木板在光滑方面要差一点,自己斟酌。
两块B板与D板之间可能都需要垫一层塑料片什么的,以稍微制造一点B板与A板的间隙,材料来源很简单,塑料可乐瓶子。

2mm螺栓一直从转动台C板穿过B板、D板、B板、摇臂,拧紧。你需要比较长一点的螺丝杆了。建议至少上3个以上的螺栓(4个比较科学:正中一个,周围等边三角形排列三个)

这部分(不含舵机)制作完成后,C板应该轻松地相对A板转动。

往摇臂孔里插上舵机,想法子舵机固定到A板上舵机和摇臂之间不要固结舵机不是受力构件,它只负责转动。以后往飞机上固定整个云台的时候,应该确保A板的固定而不是舵机的固定

网友:
很不错,有实用价值,重量很轻!学习了!!

楼主:
以上的方案综合考虑了水平和俯仰两个舵机的受力,确保它们主要只受转动扭力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下面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

我这个空心铜钉来自DSX7附带的舵机螺钉配件,可以直接粘在舵机外壳上。如果用这个尺寸的摄像头,也可以用一根2~3mm钢丝,分别在外壳处和支架处用轮档固定。

摄像头外壳去掉,背面用一片轻木板,把摄像头拧到轻木板上,轻木板直接粘到俯仰舵机壳上。

轻木板做的支架我在图中用纸板表示了,俯仰舵机的摇臂那端直接粘或拧到支架上。
水平舵机摇臂粘或拧到支架底部。

到时候就把水平舵机像最后一张图那样陷进机身里,整个装置最好是放进座舱/整流罩里,避免风力影响;舵机最好用9克金属舵机。

楼主:
这个俯仰支架的转轴还是嫌高了一些,将俯仰舵机的接线从侧边改成背后出,并切除这一侧的螺钉架,这样可以将转轴降到最低,以缩小整个装置的高度尺寸。

楼主:
某又想了一下,打算弄个最简云台:

水平舵机装圆形摇臂,502胶直接粘在俯仰舵机的宽的那面。
俯仰舵机宽的另一面粘一个塑料铰链,塑料铰链的另一面装个裸体单板摄像头,塑料铰链用钢丝连接俯仰舵机,完事。

只是这样的话,水平舵机必须用金属舵机如MD933,最好还得是双轴承版本的;俯仰舵机可能就普通的9克舵机就可以了,不过金属9克的貌似要放心一点。

这样,所需的全部构件基本就是一个塑料铰链。塑料铰链俺又看了,原来傻猫那里还是有便宜的,0.5个大元一个。为了这个5毛的铰链,为了对得起运费,俺今天买了10个,又杂七杂八买了一小堆东西,最后一算,花出去90多元,偶滴神哦,5毛钱惹的祸!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高人

动手能力真强, 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又想了一下,打算弄个最简云台:

水平舵机装圆形摇臂,502胶直接粘在俯仰舵机的宽的那面。
俯仰舵机宽的另一面粘一个塑料铰链,塑料铰链的另一面装个裸体单板摄像头,塑料铰链用钢丝连接俯仰舵机,完事。

只 ...

最终我认可的还是这个最简版本,塑料铰链是亮点!猫哥没给你广告费吗?

楼主:
哈哈,5毛广告费?

网友:
猫猫的那个塑料铰链以前用过,有点小脆哦,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

网友:
这样做不是更好

楼主:
我在22楼就是你这个想法,只是觉得做那个支架较费事。看样子你做起来挺简单的哦,呵呵

网友:
做做很简单的,就是玻纤板切割有点麻烦

网友B:
不知楼上各位怎样解决高频震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上各位怎样解决高频震荡问题?
这个问题要等遇到了再说。。。

网友:
请楼主看看这个芸薹呢!

看看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楼上这个很好啊

楼主:
37楼说的是这样的东东吧:

Assembled Pods & Pan/Tilt System
http://readymaderc.com/store/ind ... ndex&cPath=19_7

Pod Kits & Pan/Tilt System Kits
http://readymaderc.com/store/ind ... ndex&cPath=19_7

其实原理都是22楼、32楼这种,就是觉得这个板子手工切割起来很难啊。。。况且我还没有轻木板

弄了两片1mm厚的ABS自己拿个小电钻/电锯+刻刀弄半天,总是不理想。外面的雕刻店嫌我的生意太小,不肯给俺切。

网友:
匪兵,你还是照37楼仿一个吧

楼主:
改进版本
俯仰转动我现在用的铰链,估计金属杆和塑料筒之间有缝隙,加上塑料片较软,侧边推拉的时候都会发生歪斜。扎带连接定然会发生严重歪斜。

我现在都是从中间推拉了,为了避免推拉的时候发生歪斜。以后可能换一个质量好些的铰链。

水平转动的平台用的2mm ABS板,中间开了一个圆洞刚好能把摇臂的圆口嵌进去,嵌完后,ABS板和水平舵机之间正好还有0.5mm左右的缝隙,不影响转动。

摇臂固定使用的直径1.4mm,长3.5mm的螺丝。在ABS板上开了两个更小直径的圆孔,用螺丝直接拧进去就固定住了。

摄像机板和连接板之间用的是两小段ABS圆筒,切成约5mm长度。

俯仰舵机用泡沫双面胶粘到水平板上,然后在板上开了两个孔,两条扎带穿过孔将舵机固定住。

全部做完,连摄像头、水平13克金属舵机、俯仰7.5克舵机,以及所有螺丝、连线,总重41.7克。

楼主:
最后一张图,板上黑乎乎的部分,说明俺第一次把舵机粘上去的时候粘反位置了,结果要把双面胶刮掉,把扎带挑断重新换一面装。。。

唉。。。心急。。。

网友:
匪兵,你把飞行视频发个来看,估计你要晕啦

楼主:
我在狂练Lock On 和微软模拟飞行,以后的飞行环境是一样的。

为了避免飞行损失,练到5级风降落完全没有问题之前,本人雪藏真机!

网友C:
有没有想到你降落不好的话很容易把头子下的舵机弄坏???

网友:
感觉那个“脖子”还是脆弱些,受冲击时舵机易损坏。可否改为磨盘式,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安置舵机,连杆推“磨”。

楼主:
脖子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水平舵机本身可以嵌得很深,要打热熔胶固定的。觉得不放心,还可以加一块轻木片辅助固定,那这个应该就问题不大了。

然后就是水平舵机和它上面的整个部分的连接了。现在是依靠水平舵机的转轴来连接的,加强的方式可以采用双轴承版的金属舵机,有一款这样的春天舵机重量是26克,那整个装置的重量就增加13克达到54.7克。

舵机行程不够的问题(MD933的卖点是180度行程,是采用控设150%行程达到的),据说普通舵机都可以采用修改舵机电位器和拿掉舵机限位块的方式解决。这个本人还没有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到你降落不好的话很容易把头子下的舵机弄坏???

云台离机首有10多公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