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反应延时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0-02-17):
我最近发现凤凰模拟器的反应总是比遥控器的反应慢零点几秒。从模拟器中的摇杆界面来看很明显。比如猛的向上打油门,本来直升机应该腾的一下子飞起来,而实际是要稍等一小小会才腾的起来。这样本来可以把飞机稳定在一个较小区域的。结果因为模拟器比控反应慢,总也没有办法稳住。

控是天地飞9S。还试验了一下ESKY 0404,也是同样的问题。看来问题不在控上而在加密狗或者电脑上。电脑上所有无关软件都已经关闭。问题照旧。加密狗只有一个无法对比检验。

请大伙出出主意。
重新安装软件,问题已解决。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楼主:
不是显卡。GTX260的显卡。游戏没有延时问题。

楼主:
试了一下AEROFLIGHT也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从新装一次呗!还真没听说有延时

网友:
试一下打开或关闭 DISPLAY 中的 use vertical sync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把特效关到最小!
凤凰这个软件很奇怪,显卡差的时候,不是画面不流畅,而是遥控延时

楼主:
显卡没有问题260gtx+不算差了。

重新安装了一遍,问题圆满解决。看来是其中的某个参数无意中让我调整乱了。

楼主:
所有特效全开也没有问题了。另外这种零点几秒的延时不可能是垂直同步的问题。屏幕扫描频率有60HZ,每帧不到20毫秒,和几百毫秒的延时没有关系。还是没有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过好在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有两台电脑,一台主频比较低, 是打开use vertical sync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延时的问题, 另一台正好相反配置比较高, 关闭use vertical sync也会出现这种延时的问题. 不知道原理为何.

网友A(2012-04-20):
与模拟器无关,是显示延迟。解决的方法是:模拟器程序设置的显示里面,不启用全屏模式和开启垂直同步。

网友(2018-03-25):
我也遇到了,昨天还飞的好好的今天感觉怪怪的,看了看大概有0.3秒的延迟,我没改过任何参数啊。。。

网友(2018-08-23):
引用 网友A:
与模拟器无关,是显示延迟。解决的方法是:模拟器程序设置的显示里面,不启用全屏模式和开启垂直同步。

正解,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果然关闭垂直同步和全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