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4的控,用2.4的fpv 有没干扰?跟用1.2 fpv 得比较如何?谢谢

楼主(2010-02-17):
求教:2.4的控,用2.4的FPV 有没干扰?跟用1.2 fpv 得比较如何?谢谢

网友A:
干扰是肯定的,2.4加2.4根本不能用,2.4加1.2好一点,但也最好不要用

网友:
2.4G控用二代功放  72输出 ,再买个72接收机就可以

楼主:
dsx7 有能用的二代功放吗

网友B:
二代功放兼容所有的遥控器 只要有PPM输出就行 ,通过模拟口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代功放兼容所有的遥控器 只要有PPM输出就行 ,通过模拟口对接

价格呢!?比如我现在的10C遥控器。需要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放了。

网友:
有具体的二代功放说明一下吗?性价比好点的之类的,我也困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我用的也是10CG
FPV设备也是1.2G的

网友:
我觉得用最新的5.8G设备肯定没问题,天线极化错开9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扰是肯定的,2.4加2.4根本不能用,2.4加1.2好一点,但也最好不要用

老兄亲自试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兄亲自试过么?

都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用过

详细说说,什么牌子的你怎么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说,什么牌子的你怎么配置的?

兄弟,不用再尝试了。前车之鉴,吸取经验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说,什么牌子的你怎么配置的?

9X2加assan2.4G,视频2.4G500mw;共用电1米。分别供电3米。DSX9加原装接收,加百通1000mw1.2G;共用电100米失控。飞机是翼龙。然后就再没试过了

楼主:
1.2 的发射 跟舵机有比较大干扰,要保持距离

网友:
看来 2.4G控 + 1.2G 图传也不行啊。。。
玩 FPV,看来还是 72mhz 控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