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啥叫F3C、F3D????

楼主(2010-02-17):
请问啥叫F3C、F3D????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
LZ你已经养成习惯了,想到啥问啥,这样没人再会来理你,这种问题用论坛搜索功能都能找到。

网友:
其实有好多东西只是别人一句话的事!而,别人情愿多点几下鼠标也不愿意多打那几个字!!!

好像是比赛特技动作的简称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
國際航聯規則規定的航空模型競賽項目:
·Category F1 - 自由飛類 ( Free Flight )
本項目的飛行系指運動員或助手與模型之間沒有物理連接。規則中允許的項目可使用無線
電遙控。
This is a flight during which there exists no physical connection whatsoever b
etween the aeromodel and the competitor or his helper. Radio control functions
are allowed only when specifically stated in the rules for the relevant class
.
Class級別 :
F1A - GLIDERS牽引模型滑翔機
F1B - MODELS WITH EXTENSIBLE MOTORS橡筋動力模型
F1C - POWER MODELS發動機模型:
F1D - INDOOR MODELS室內模型
F1E - GLIDERS WITH AUTOMATIC STEERING 自動航行滑翔機
F1F - HELICOPTER MODELS 直升機模型
FIG - MODELS WITH EXTENSIBLE MOTORS (COUPE D'HIVER) 橡筋動力模型
(coupe d'hiver) F1H - GLIDERS (A-1 class) 牽引滑翔機
(A-1級) F1J - POWER MODELS (1/2 A class) 發動機動力模型
(1/2 A 級) F1K - MODELS WITH CO2 ENGINES 二氧化碳發動機模型
F1L - INDOOR EZB MODELS[C1] 室內EZB模型[C1]
·Category F2 - 線操縱圓周飛行類 ( Control Line Circular Flight )
此類別是指由地面的運動員手握或栓在樁柱上的不能伸展的纜線來控制模型的飛行姿態和
高度的飛行。
This is a flight during which the aeromodel is aerodynamically manoeuvred by c
ontrol surfaces in attitude and altitude by the pilot on the ground by means o
f one or more inextensible wires or cable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aeromodel
. Devices in which the control wires or cables are held in the hand or connect
ed to a central pivot may be used. No other means of controlling the model or
the engine may be employed during the takeoff and flight except that exercised
by the pilot through the line or lines.

Class(級別):
F2A - SPEED MODELS 競速模型
F2B - AEROBATIC MODELS 特技模型
F2C - TEAM RACING MODELS 小組競速模型
F2D - COMBAT MODELS 空戰模型
·Category F3 - 無線電遙控飛行類 ( Radio Controlled Flight )
本類系指由地面的運動員通過無線電遙控模型改變飛行姿態、方向和高度的項目。
This is a flight during which the aeromodel is aerodynamically manoeuvred by c
ontrol surface(s) in attitude, direction and altitude by the pilot on the grou
nd using radio control.
Class(級別) :
F3A - AEROBATIC POWER MODELS 發動機特技模型
F3B - THERMAL SOARING GLIDERS 熱氣流滑翔機
F3C - HELICOPTERS 直升機模型
F3D - PYLON RACERS 繞標競速模型
F3F - SLOPE SOARING GLIDERS 山坡牽引滑翔機
F3G - MOTOR GLIDERS 動力滑翔機
F3H - SOARING CROSS COUNTRY RACING 越野滑翔競速模型
F3I - AERO TOW SOARING MODELS 空中拖曳滑翔模型
F3J - THERMAL DURATION GLIDERS 熱氣流留空滑翔機
·Category F4 - 仿真模型 ( Scale Models )
按照仿照載人和載物飛機制作的比例象真模型
A scale model shall be a replica (miniature copy) of a heavier-than-air man-ca
rrying aircraft.
Class :(級別)
F4A - FREE FLIGHT FLYING SCALE MODELS 自由飛象真模型
F4B - CONTROL LINE FLYING SCALE MODELS 線操縱飛行象真模型
F4C - RADIO CONTROLLED FLYING SCALE MODELS 無線電遙控飛行象真模型
F4D - FREE FLIGHT INDOOR SCALE MODELS (extensible motors) 橡筋動力室內自由飛象
真模型
F4E - FREE FLIGHT INDOOR SCALE MODELS (CO2 or electric motors) 二氧化碳或電動機
室內自由飛象真模型
F4F - FREE FLIGHT INDOOR SCALE MODELS (Peanut formula) 室內自由飛模型(微型)

·Category F5 - 無線電遙控電機動力模型 ( Radio Controlled Electric Powered Fli
ght )
Class :(級別)
F5A - AEROBATIC MODELS 特技模型
F5B - MOTOR GLIDERS 發動機牽引滑翔機
F5C - HELICOPTERS 直升機
F5D - PYLON RACERS 繞標競速模型

网友:
「 香 港 亞 拓 日 」 雖 然 不 是 正 式 比 賽 , 但 當 日 都 有 不 同 賽 事 表 演 , 原 來 遙 控 直 升 機 比 賽 主 要 分 為 「 F3D 」 及 「 F3C 」 兩 個 項 目 , 雖 然 兩 者 都 是 玩 花 式 鬥 高 分 , 但 玩 法 及 得 分 制 度 明 顯 不 同 。
「 F3D 」 要 求 參 賽 者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 自 由 組 合 不 同 難 度 花 式 飛 行 動 作 , 評 判 會 因 應 難 度 加 分 ; 「 F3C 」 則 要 求 參 賽 者 做 出 一 套 指 定 動 作 , 需 要 直 升 機 在 指 定 高 度 做 出 各 種 動 作 , 每 個 動 作 的 停 留 時 間 亦 有 要 求 , 出 錯 就 會 扣 分 。 換 句 話 說 , 「 F3D 」 似 街 頭 舞 考 創 意 , 而 「 F3C 」 則 似 社 交 舞 般 講 究 精 確 舞 步 , 各 有 難 度 及 擁 躉 。
世 界 各 地 都 有 大 小 不 同 的 花 式 飛 行 比 賽 , 「 F3D 」 中 最 出 名 的 是 「 Align Fun Fly 」 (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flygame6end2_ch.htm
及 「 3D Masters 」 ( http://www.3dmasters.org.uk ) ,
而 「 F3C 」 則 有 「 Hirobo Cup 」 ( http://http://model.hirobo.co.jp/event/top.html )
及 「 FAI F3C World Championship 」 ( http://www.fai.org/aeromodelling ) , 比 賽 獎 金 雖 不 算 豐 厚 ( 最 高 只 得 兩 萬 多 港 幣 ) , 但 如 被 遙 控 直 升 機 公 司 睇 中 , 隨 時 做 埋 代 言 人 , 據 講 每 年 至 少 有 廿 幾 萬 美 金 贊 助 , 名 、 利 兼 得 。
數 百 名 玩 家 濟 濟 一 堂 , 帶 埋 自 己 的 愛 機 出 來 交 流 一 番 。

网友:
以上都是GOOGLE搜出来的,请善用搜索功能。

网友:
狂顶楼上的!辛苦了辛苦了!如果坛子里都是你这样的高手就万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