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油直才离开地面的时候往左跑吗?和电直一样。。。。

楼主(2010-02-17):
大家的油直才离开地面的时候往左跑吗?和电直一样。。。。

网友:
不一定,只要尾桨是立中的,基本上不会跑!!

网友A:
和尾桨什么关系?往左是地面效应,都会有的,只是JJ越大越重,这个现象越不明显了而已……

网友:
沙发的解说精辟啊!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地面效应,机机越重,效应越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尾桨什么关系?往左是地面效应,都会有的,只是JJ越大越重,这个现象越不明显了而已……

同意,我每次起飞的时候都是先向右打一下副翼纠正一下

网友:
起飞的时候,机尾因为大桨的转动会向右摆,尾桨这时会向右侧推气以防止自旋,地面效应,向左跑是正常的,这时候稍微向右打一下副翼,果断起飞到一米左右,就不会侧滑了.地面效应,飞机质量越大就越不明显,

网友:
任何时候都会向左偏……

直升机就是这样的。

离地瞬间,地面效应强,所以带一下右副翼,修正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多来几个起落,你就不会有多少感觉了,另外离地稍微快点

网友:
就是尾翼的侧推力~这种问题还……

网友:
这个争论由来已久,LZ可以看看下面两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8811&page=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1436&page=1

悬停时桨盘两边的升力是一样的,地效也一样,不可能产生横向的力。

网友:
应该是受主奖离心力影响。。要是谁有逆时转动的机机 跑右边就能证明。

网友:
风神 50
从没感觉到这个,可能是我推油太快,离开地面太快吧

网友B(2010-03-19):
根本就不是地面效应,大家都是以讹传讹,我一定要澄清:只是要平衡尾桨的侧向力罢了!!!
而且以我个人的飞行经验来看即便你飞到了50m甚至100m的高空做悬停依然要右压副翼的!!!难道那时还有地面效应????请不要再误导新人啦!!!!
你不要说我不会调飞机,调得不平,我是用CCPM水平座调的,还会不平整??而且那你告诉我你倒飞悬停的时候为什么要左压副翼呢???还有地面效应???你如何解释,为什么你做钟摆的时候正飞右压一点副翼倒飞左压一点副翼呢??你不压副翼试试,一会儿飞机自己就跑偏了!!为啥要大航线垂直拉起的时候零度桨距飞机自己会侧偏一点呢??难道也是地面效应???你给我说个所以然来!!!其实都是由于尾桨力的关系。请不要再抱着错误的“地面效应”的解释误导新人了,因为我曾经一度被误导得太深太深……
理论力学看一下就很好解释这个现象了,就是力在移动作用点的时候不仅带过去了力,还移过去了一个力矩的原理。把尾桨的力移向主轴重心位置的时候,一方面是一个平衡主桨反扭矩的力矩,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力,这个力就需要主桨倾斜来抵消它。就是这个样子,跟什么地面效应没有半点关系!!!
由这个被人误解得太深太深,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纠正过来啊!!!!
言辞比较激烈,请大家见谅,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误导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不是地面效应,大家都是以讹传讹,我一定要澄清:只是要平衡尾桨的侧向力罢了!!!
而且以我个人的飞行经验来看即便你飞到了50m甚至100m的高空做悬停依然要右压副翼的!!!难道那时还有地面效应????请不 ...

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有一问,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桨向下的力就像气垫,对尾看飞机,就是左右两块大气垫在托着飞机悬停,离地越近就越形象,此时,尾桨在一边旋转,就像再给左右其中一块气垫不断的抽气,破坏了2块气垫的平衡,导致飞机的不稳定,就是偏,这种现象飞高了就不明显了,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地面效应?
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讨论,但始终没有一种能完全让我信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有一问,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桨向下的力就像气垫,对尾看飞机,就是左右两块大气垫在托着飞机悬停,离地越近就越形象,此时,尾桨在一边旋转,就像再给左右其中一块气垫不断的抽气,破 ...

说得也是啊,看来我过于武断了,抱歉抱歉,最近几天心情不太好,呵呵……
想来起飞时候离贴地悬停的话副翼量是要比高空悬停稍微大一些的,看来和这个地面效应是有一定关系的。
要想了解这个还真得做个吹烟试验,或是用fluent软件模拟下流场看看~~

网友:
向右修正一些不就好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