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变频器的个位大哥请进

楼主(2010-02-17):
我的车床是615,变频器2。2KW,电机1。1KW,6极,当频率到60时转速就下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机轮在大点就干脆转不起来了,小点还算可以,转速就是达不到要求,请高手大哥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床是615,变频器2。2KW,电机1。1KW,6极,当频率到60时转速就下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机轮在大点就干脆转不起来了,小点还算可以,转速就是达不到要求,请高手大哥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小弟先谢谢 ...
变频器有个力矩补偿,你试试稍调高些,出厂默认是零,不知道对不对,你试试。

网友:
看说明书,调下最高频率时的输出电压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台安的,参数设置里没有力矩补偿这一项

网友A:
频率60Hz时应该是最高转速了啊 (一般普通电机最好不要超过75Hz长时间用)除非你是专用变频电机。如果你是用220V市电>变频器>三相380V电机的话,有可能是电机没有改三角形接法!导致电机输出力矩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60Hz时应该是最高转速了啊 (一般普通电机最好不要超过75Hz长时间用)除非你是专用变频电机。如果你是用220V市电>变频器>三相380V电机的话,有可能是电机没有改三角形接法!导致电机输出力矩太小!

三相异步电机接线图:三相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
       一头叫做首端 ,另一头叫末端。规定第一相绕组首端用D 1表示,末端用D 4表示;第二相绕组首端用D2表示,末端用D5表示;第三相绕组首末端分别用D3和D6来表示。
       这六个引出线头 引入接线盒的接线柱上,接线柱相应地标出D1~D6的标记,见图(1)。三相定子绕组 的六根端头可将三相定子绕组接成星形或三角形,星形接法是将三相绕组的末端并联起来, 即将D4、D5、D6三个接线柱用铜片连结在一起,而将三相绕组首端分别接入三相交流 电源,即将D1、D2、D3分别接入A、B、C相电源,如图(2)所示。
       而三角形接法则是 将第一相绕组的首端D 1与第三相绕组的末端D6相连接,再接入一相电源;第二相绕组的 首端D2与第一相绕组的末端D4相连接,再接入第二相电源;第三相绕组的首端D3与第 二相绕组的末端D5相连接,再接入第三相电源。即在接线板上将接线柱D1和D6、D2和D4、D3和D5分别用铜片连接起来,再分别接入三相电源,如图(3)所示。一台电 动机是接成星形还是接成三角形,应视厂家规定而进行,可以从电动机铭牌上查到。
        三相 定子绕组的首末端是生产厂家事先设定好的,绝不可任意颠倒,但可将三相绕组的首末端一 起颠倒,例如将三相绕组的末端D4、D5、D6倒过来作为首端,而将D1、D2、D3作为末端,但绝不可单独将一相绕组的首末端颠倒,否则将产生接线错误。如果接线盒中发 生接线错误,或者绕组首末端弄错,轻则电动机不能正常起动,长时间通电造成启动电流过 大,电动机发热严重,影响寿命,重则烧毁电动机绕组,或造成电源短路。

楼主:
这个电机可能是星形接法,电机接线处就引出三根线,电机运行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三角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可能是星形接法,电机接线处就引出三根线,电机运行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三角形啊

找位修电机的师傅,打开电机改下接线!
另外你最好上你变频器和电机的详细资料,有图片最好!

网友:
1.转距补偿只针对低频有效,高频不补偿。
2.380V /Y接改220V/三角接。
3.电机额定是50Hz那你V/F曲线就是50Hz对应380V(或220V)。超出50HZ部分,电压仍然是220V,同等功率情况下,转速提升,力矩变小。反过来,力矩(负载)不变,则转速变小。
4.额定转速以下,恒转距输出。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输出。
详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522&extra=page%3D1
沙发部分的分析

网友:
楼上趴着的那位说得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