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FT06-C 一个元器件烧了

楼主(2010-02-17):
今天在家调机子。 充电电池放在控里边老是报警。把电池拿去充电。没电池不好调机子。干脆把控直接接在直流稳压电源上。把电压调在10V上。开控还是报警。就把电压向上调了一点。还没有看调到多少。就听见控里边叭一声。赶紧关电源,把控打开一看。一个元件烧了。不知道是不是稳压二极管:IN4744 、15V,1W。那位高人能告诉我这个这个元件的详细数据吗!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首先 应该是稳压管  个人觉得一个稳压二极管而已 按照你知道的参数换一个就行了 没什么纠结的

网友:
感谢您购买WFLY天地飞的产品!
是15V1W的稳压管反相保护起了作用,一般情况下可防止烧毁CPU板,避免更大的损失。
如果自己懂电子技术可换上看是否正常工作,如不正常工作是烧坏了其它电路,请寄来工厂。
费用要看损坏的具体情况,只是非常低的成本费用,WFLY天地飞的售后服务是非盈利的,为的是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2月22日上班。
WFLY(World Fly)天地飞科技售后服务政策
1.质量问题一年内由天地飞科技全免费保修(天地飞科技承担邮费,用户需提供保修卡及购机凭证,缺一不可)
2.保修卡及购机凭证需由销售商签字盖章有效,并将资料填写完整。
3.人为损坏及一年后过免费保修期,由天地飞科技提供终身售后服务,只需用户支付往返邮费、材料费及维修成本费用。
4.本保修服务仅限于中 国大陆销售的遥控器和附件正品
5.销售商没有给保修卡或不按要求填写的,由销售商承担全部售后服务
6.售后服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工业区13栋3楼 邮编:518055
电话:0755-26581817
邮箱:info@wflysz.com
联系人:段小姐
温馨提示
飞行前注意检查事项:
1. 设置并检查失控保护功能(参数)是否正常
2. 做地面拉距测试(直线距离)
3. 检查设备其它功能是否正常,如有疑问,建议大家排除后再飞行,确保安全飞行

网友:
呵呵呵~~~~~~~~电压调得太高~~~~

楼主:
今天去买稳压二极管:IN4744 、没有买到。买了一个16V, 1W稳压管焊上。控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谢了楼上各位!

网友:
人为损坏及一年后过免费保修期,由天地飞科技提供终身售后服务,只需用户支付往返邮费、材料费及维修成本费用。
4.本保修服务仅限于中 国大陆销售的遥控器和附件正品
5.销售商没有给保修卡或不按要求填写的,由销售商承担全部售后服务

网友:
楼上对天地飞科技的售后服务政策好像很了解哦

网友(2010-04-04):
我的也烧了,照样用,好奇怪,不过现在慢慢开始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