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和舵机 对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0-02-17):
如果同样都用9527做
舵机
. KDS800和401 锁尾性能 区别 是否很小? 飞航线是否一样?
如果同样是 KDS800. MD922 和 9527 区别是否很大?
KDS800+MD922 组合,如果只升级一个,应该升级陀螺还是舵机?

网友A:
我现在在用KDS800+MD922。 飞航线感觉很好,锁得很好,其它的就不知了。

网友B:
你现在对陀螺的理解还在“锁尾”状态……
是的,陀螺把尾巴锁住了,是好陀螺,但KDS800调好了能把尾巴锁住,401,750,611都可以啊,为什么价格相差那么大呢??
陀螺的好坏还和其他因素有关系的,比如能支持最高多少的自转速度?急速自转急停能否马上刹住?自转的时候角速度均匀否?抗震,抗风性能如何? 这些都是衡量一个陀螺好坏的标准,这些不是换个舵机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当然,好陀螺要搭配好舵机,你要升级,我建议还是升级陀螺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