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配件可以在飞越的机机上用吗?

楼主(2010-02-17):
如题

网友A:
以前有人说过!YT的飞机炸炸就成飞跃的了!

网友B:
亚拓500的可以用在飞越450上么?
LZ表述不清啊,你应该问的是同型号的把?450底下也有很多型号呢,当然,同型号之间是通用的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本身是个问题,不好回答呢。。。。同型号之间90%可以通用。

网友D:
可以的,但是也有型号的,有的可以通用,有的不可以通用,比如SPROT的只能和SPROT上使用 V2和V2通用,但是有的SPROT和V2也是通用的,比如尾轴 横轴 主轴 等等~

网友:
亚拓500的可以用在飞越450上么?晕,自行车的轮子可以用在大巴上吗?问的肯定是同型号的了,只是牌子不同!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我要让飞越变成亚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