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 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0-02-17):
260今天中午飞都好好的 下午回家接上电后 电路板上的蓝色的灯就一直闪不停 以前闪几秒就不闪了啊 感觉好像是没收到信号?? 有朋友遇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
重新对码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对?

网友:
我估计不是对频的问题,可能是主板坏了!!!好多人都这样!

楼主:
不是吧 我都没摔  早上玩都好好的 下午充个电 就坏了?

网友:
没摔就坏有什么稀罕的,有个人到手还没超过24小时主板就挂了!是质量问题就不需要摔就坏的!!!走我们一起去找九鹰要求招回有问题的产品

楼主:
刚才看说明书对过码了  没用  我才飞一个多星期啊     怎么找他们? 联系方式?

网友:
嘿嘿,我估计的没错吧主板挂掉了,剥了皮的260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对啊 260剥了皮都是这样的啊.    你刚才说的厂家有召回质量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吧 也许可以修??

网友:
里面就一块电路板而已,怎么修啊,不就是把整个板子换掉啊!出现一个两个是正常的,但同时出现这么多的人而且现象又如此相似,肯定是质量问题!

楼主:
哎....   还不如3通的

网友:
估计是你的油门没有收到底。

引用 楼主:
260今天中午飞都好好的 下午回家接上电后 电路板上的蓝色的灯就一直闪不停 以前闪几秒就不闪了啊 感觉好像是没收到信号?? 有朋友遇到过这情况吗??

油门没有收到底有两个问题,一是油门操纵杆没有收到底,另外一个原因是往往很多人不容易注意到的——油门的微调没有在中心点。也就是屏幕上油门的数值不是零。

楼主:
试过了 还是没用啊

网友:
看我我的cb100是正确选择!

网友:
试试重新对码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还是没用啊

楼主:
对过了  就是把油门杆向下按是吧?

网友:
莫非是搖控器無電?換排新電试试吧。

楼主:
控的电是满的 郁闷   8楼准备怎么处理啊 哈哈 换一个?

网友:
找厂家吵吵看不知道是否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