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MD922飞航线和悬停可以吗?

楼主(2010-02-17):
如题
飞越450V2的空机
XXD 2218的电机
好盈40A电调
MD933 3个
MD922 一个
KDS800陀螺仪
3快花牌20C电池
KDS的遥控器
这个配置可以吗 我锁尾老是调不好 谁可以教教我?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配置,不错啊,我用的设备还没你强呢,都没事,我的是KDS450,舵机KDS的3个,锁尾922一个,KDS40安电调一个,XXD2218电机,KDS陀螺,KDS遥控器,用着很好用,一点事也没有,费了有一年了

网友:
这是我的黑鹰电直用KDS800+MD922飞航线和悬停视频,是首飞。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Mjk2NTY4.html

网友:
KDS800+MD922 飞一般的3D动作没有问题

网友:
只要不飞暴力3D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不错啊,我用的设备还没你强呢,都没事,我的是KDS450,舵机KDS的3个,锁尾922一个,KDS40安电调一个,XXD2218电机,KDS陀螺,KDS遥控器,用着很好用,一点事也没有,费了有一年了

可是你调机的技术比我好,能不能教我调下?我的飞机不锁尾

网友:
我也想这么配。但是对XXD电机质量怀疑。还有我想用三个辉圣43元的金属模拟舵机,933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