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保护消失了,仅仅是差了一号桨!

楼主(2010-02-17):
去年模展收的一架电动P47(25级的),原厂配的电机和桨,在以后的试飞中频频点调保护,能换得,除电机外全换了,可还是没用,还是“保护”,所幸每次保护无动力降落炸得不彻底,还能一一试过来,今天在F1,换上10X5的电动桨,这是最后一着了,再不行就换电机了,结果“保护”没有出现,最后归结为桨大了一号,电机不堪负重,“电调保护”。

(原厂的配桨:折叠式11X5桨)为何要用折叠桨,我现在也搞不懂,请教高手赐教。

原厂配的11X6的桨

原厂配的11X6的桨

换上10X5电动桨的P47

换上10X5电动桨的P47

起飞,动力不是很强,但够用

起飞,动力不是很强,但够用

终于敢收起落架了

终于敢收起落架了

爬高

爬高

侧拐弯

侧拐弯

亮出“白肚子”

亮出“白肚子”

放下起落架,准备降落

放下起落架,准备降落

网友:
今天去F1?没遇到003?第一次看到这个飞机在天上,挺酷的。
我感觉全球把所有的25级以下的电动飞机都配折叠桨并不合理。又不是滑翔机,没这个必要。如果电调不设刹车,只会打坏P47那胖胖的机头罩。
大一号桨就保护,你这个电调也算是够各色的。
我还是喜欢配稍富余些的电调,安全些,也不差那些重量。
40A以下,新西达的电调就很好用了,没出现过你说的保护。没必要选择更好的牌子。
记得一定要把电调设刹车啊!

楼主:
现在看来是电调保护电机,现在忘记了当初的电机标号,差一号桨就“保护”了。
003昨天就去了F1,今天问他了,有事,不能去。

网友:
1号就差很多啦。。你应该测测电流、、

网友:
感谢分享成果!
002说的对,我在配置电调时也会放一定余量,确保安全。
我没去F1,带父母开车去崇明东滩湿地公园观光了,那里确实值得一去,我让“翱翔”在浩瀚的芦海上爽飞了一把,为游客们助了助兴!

网友:
车可以直接开进去吗?停在芦苇荡边飞?

网友:
油机看有没有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