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飞机怎么判断他的飞行姿势的...

楼主(2010-02-17):
特别是飞机转完弯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打足量的舵.如果朝航线外飞...那就一去不复返了...
或者是不是我200度近视的原因?看来读书危害很大

网友A:
飞行是要靠感觉的,并不是看飞机姿态来飞!
记住,是你在控制飞机,不是飞机在控制你!

网友:
LS太高深了!我新手,在不知道姿态的情况下就轻微打下舵,看看飞行姿态怎么改变来判断飞机是对头还是对尾什么的!

网友B:
看来楼上是个视力正常的人,不会明白近视的苦处

网友C:
我800度都没遇到LZ的问题

网友D:
我的经验是一旦不了解飞行姿态,就轻轻地任意打一下杆,从飞机的反应就可以判断姿态。
当然,这个是以模拟器玩得烂熟为前提的。

网友E:
对了~ 轻轻的任意打下~~ 条件反射你就知道机子在什么方向了~

网友F:
我1300度的近视,还好多年了呢,照飞不误,飞航线离地5米-10米高度,只是新手一定要选择场地,周围不要有容易混淆的背景,另外机机尾巴垂直尾翼最好上黄色,就象亚拓500ESP的那样,可能比较好判断,我也是新手

网友G:
我也在犯愁这个问题,想到的一个主意是翼尖上上两条彩带

楼主:
哎....上了高中没近视的弟弟们要保护好眼睛啊.好视力好身材到高3去拼拼做南航的飞机师
..我就是视力被南航招飞那里刷下来的.... 我身材都及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