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贴

楼主(2010-02-17):
大家对直机,固定翼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跟贴,我会解答,或者直接短消息给我,我也会及时回答的. 帮助大家俺很快乐!

以后每一周会开一个贴,最新的回答都在里面!

网友A:
再好的耐心也会被磨灭的,我觉得最好还是设置新注册的强制静默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耐心也会被磨灭的,我觉得最好还是设置新注册的强制静默期。

 偶这几天已经用短消息回复了几十人了,感觉帮助人是件快乐的事!

网友B:
futaba 6exHP有美国手的没

谢谢你

网友C:
有XTR的加密狗了!用什么方法才能玩G4或者别的效果好点的模拟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futaba 6exHP改美国手很容易的,把控拆开,把右边的油门簧片拆下装到左边,再把左边的升降舵的弹簧拆下装到右边的油门摇杆上(改装后的升降舵摇杆),最后在控上设置modal 2(按说明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XTR的加密狗了!用什么方法才能玩G4或者别的效果好点的模拟器呢!

可以下 载,也可以去买光盘来安装
我推荐3个模拟器给你,XIR,G4,凤凰.都不错!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美国手和日本手,是可以互相改的,
祝你爽飞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提问!

网友:
我来蹭分的

网友:
你好饭饭版,我是超级大菜,目前只是共轴双桨级别,飞的不咋地却喜欢改着玩(照猫画虎刚改完V4无刷,又突发奇想换遥控),一直没明白应该如何选择电池,即多少S多少C。求版主给讲讲改V4、CB180D相似机型的混控、电调、电机、陀螺、接收、电池的相互关联,我刚购的控是天地飞WFT08S,有两个接收WFR09S、WFR07S。谢谢!!!

楼主:
C数是指电池放电量的的大小, 一般LAMA的15C 20C左右即可  7.4V
那么有的大LAMA 例如 E020 是用11.1V的

C数越高 放电量越大,也越暴力.

电调我们称为电子调速器,是控制你电机的转速的, 混控,是共同控制某几只舵机,
电机,就是马达,接收,就是接受发射信号的接收器,

陀螺,我们称为陀螺仪,是控制电直保持方向,即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