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电火花

楼主(2010-02-18):
继续试验......

5mm高速园钢,1mm铜管电极,50V10U 9分钟打穿,没商品设备对比经验,不知是否合适,有经验的请指点指点!

网友:
厉害 希望楼主分享下电路图

网友:
谈谈细节吧。

网友:
不错,我拆过一台大型工业打孔机,Z轴就是这种丝杆结构

网友:
工业机较大,一吨重,还有高压水从细管喷出,一分钟内打完。你这个功率少点,我看合理

网友:
希望能学习一下电路和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工作液,估计不是水,没有电解腐蚀痕迹。

网友:
电阻用的是多少欧姆的??

楼主:
电阻是废烙铁芯绕的22欧,电机驱动是TA8435,迟点把电路整理出来再发上来

网友:
如果能在提高电压至100V左右,电容耐压也提高,速度还能快不少。
希望能赐教一下控制部分,Z轴丝杆结构和机架红颜色的用的绝缘板还是塑料?做的很精细

楼主:
应该还加个上下限位的
红色是电木板
电压高速度也快,不过要防起弧
控制部分用最简单的办法,短路就提起电极,不弄复杂的间隙判断了,简单能用就行,主要是打线割导孔、偶尔取断丝锥之类对精度没什么要求的咚咚

网友:
樓主的機器做得很漂亮,直得學習。個人以為要提高速度不如加大C2容量,如樓主所說提高電壓會很容易產生電弧。

网友:
强大,lz的机构做的真好

网友:
正需要这个电路,请教一下楼主,电路图中上面的两个开关起什么作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