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给启动器供电???

楼主(2010-02-18):
刚上油机,每次都得带着电瓶,很麻烦,而且电瓶充电也很烦。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3s.20c.2200mah的就可以。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
是有车的就直接用车的电瓶,没有的就用11.1V的锂电吧。但要改一改接头。

网友:
4S 的A123电池。或者3S的lipo容量2000mah以上,就能够带动普通的起动机了。我经常启动15级别-90级别甲醇,甚至26cc汽油,都没问题。

网友:
我用4sA123+DIY起动机,可启动50CC汽油机。

网友:
11.1V的锂电,如果不玩电机,充电还更麻烦 而且,常用铅蓄电瓶容量远大过常用的11.1V的锂电,也不会像后者一样,稍一过放电就怀孕

网友A:
用自己焊接串联的1800毫安镍镉电池X10 =12V电源。接入明阳综合分店盘(内建隐藏电动油帮浦),火头外接电源等共用。

镍镉或镍氢电池优点是,重量体积比铅酸电池轻巧(可藏工具铝箱底),价格比锂电便宜,又不怕过充或过度放电,用充发射机9.8V整流充电器就可充电(需改插座)

启动OS 4C 91引擎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自己焊接串联的1800毫安镍镉电池X10 =12V电源。接入明阳综合分店盘(内建隐藏电动油帮浦),火头外接电源等共用。

镍镉或镍氢电池优点是,重量体积比铅酸电池轻巧(可藏工具铝箱底),价格比锂电便宜,又不怕过充或 ...

确实好办法

网友:
用摩托车用的12V电瓶最好的!!!3.5AH或4.5AH就行了!
我还用过十节一号(3.5AH)镍镉电串联。

网友:
如果汽车能停到跑道边,最方便的是掀引擎盖,用汽车电瓶
如果你不是开24V电瓶的大货车运飞机的话
如果连掀引擎盖也嫌麻烦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俺用螺丝刀的一头,一敲发动机上的螺旋桨,就着车,最简单

网友:
想问下启动50级发动机电流大概有多大?

网友:
用锂电的人小心一点。
上个礼拜在F1我刚爆掉一个启动器。
是用4S2200锂电

网友:
我用10节镍氢电池,很不错。

网友:
4S A123 X 2,已三個月沒充過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