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西达电机震动问题

楼主(2010-02-18):
我有两个新西达2212的
电机
,自从炸过一次后就发生了严重的震动现象,带桨低速旋转还算正常,但是稍微高速点的时候就震动得厉害,甚至电机的螺丝都会震松,会从机座上掉下来。开始以为是轴承或转轴的问题,但是全部更换后问题依旧,痛苦啊!
不带桨的时候观察一切正常,定子和转子之间的缝隙也很均匀,一带上桨就不行了,桨和桨保护器用的都是新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两个电机,一个是以前炸坏的,没能修好,一个是新的,昨天才轻轻的炸了一下就坏了。请朋友们多多帮忙啊,过年没机飞真是太痛苦了。。。

网友A:
楼主说转轴已经换新了。

楼主:
 是的,两个轴承和一根转轴都已经换了,还是会抖动。

网友B:
LZ看下转子上的磁铁是不是有移位,还有换个电调试下

网友C:
转子外壳变形.

网友D:
新西达又不贵换一个不就完了

楼主:
转子上的磁铁检查过了,没什么变位的迹象,电调也换过了,问题还是没解决。剩下的只有怀疑是否是转子变形了,手头上没有多余的电机,想试也试不了了,只能等新电机买回来再试试了。如果真是转子变形就太不应该了,轴承和转轴都没事,转子反而变形。
不信邪,就这几样东西,我一定要搞清楚原因才行。

网友E:
觉得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F:
恩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
希望楼主能找到原因~~~~

网友G:
电调问题?呵呵

网友H(2012-07-06):
不专业的说一句
新桨也不一定全是完全平衡的。即使出厂的桨是平衡的,运输过程中有压损,也会走形的,电机没问题,桨有问题,还有就是较正一个想法,新的东西不保证没问题。自己找个粗细相当的杆,用纤维胶带,做好桨平衡,再装上桨测试,问题自然明了。QQ57747054 沈阳模友

网友I:
猜测
用桨保护器震动总是很大,换桨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