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的画面有改进吗?怎么pojie?

楼主(2010-02-18):
G4.5的画面实在不敢恭维。已经下 载了G5,但不会破解,也没有合适的EMU,所以没有办法玩。只是想问问G5的画面有改进吗?是否贴图细腻一点了呢?看惯了凤凰看G4难受的要死。而且选飞机也很麻烦。连分类都没有,我哪里知道哪是直升机哪个是固定翼啊。另外不支持抗锯齿。及时在驱动程序里强制抗锯齿,它居然还是那个鸟样。

网友:
我也进不去,说我没有插入 设备    破解的补丁已经打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A:
呵呵,是你自己不会调,谁说G4不能调画质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还停留在G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你自己不会调,谁说G4不能调画质

截了图但贴不上来。graphics中所有的可以设置的参数都已经设置为最高。1920×1200。GTX260+显卡。

网友:
GTX260开全效+1920X1200???20FPS都不到吧,炸鸡的瞬间可能只有1FPS,这样能玩吗》???

楼主:
这就是我感到奇怪的地方。G4.5居然运行很流畅。但锯齿很明显,画面很粗糙。所以要么是我设置错了。要么就是G4.5本来画面就不行。显然G4就是一个模拟器,而不是追求画质的游戏。可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凤凰就可以做到。而且对提高临场感和操控确实很有帮助。

同样的分辨率和最高设置在凤凰上很流畅,而且画面很好。感觉很真实。最主要的是飞机本身的细节足够多,看清姿态有好处。

网友:
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这是RF4.5的全效,说真的,不是很好,而且载图功能自动就把图片压缩了~~~

楼主:
设置的参数

楼主:
截图带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