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配JR使用G4.5求助

楼主(2010-02-18):
笔记本的基本配置:Vista系统,双核2.5G-CPU,2G内存,显卡-ATI HD4650
                     遥控:JR-DSX7
              使用情况:按要求将G4.5的程序安装并能启动,但启动后会出现一个**框“an unexpecteb error has occurred.would you like to send an error report to knife edge software. ”之后进入就不见有画面,但能听到声音,同时会列出一串提示,由于本人对E文不会太了解,所以恳请各位大人帮帮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你的电脑太新,换台旧的试试吧!我装G3.5也出现各种问题,最后用一台845的主板加5200显卡的老电脑搞定,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大哥告诉你怎么弄好,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我重装了6次系统才弄好,先重装系统,清除了原有的注册表,系统安装好,第一步安装G4,因为4.5是覆盖G4升级的,不是个单独的模拟器,G4安装好,升级G4.5把G4.5的安装路径设置在G4安装包里,完了打汉化补丁,就OK了,我是这样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