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R-PROPO DSX 7 的设置

楼主(2010-02-18):
最近入手一台JR DSX7控,YT250,YT500(无副翼)作为入门练习,但装好机后对飞机的调节和遥控的设置很迷茫,所以在这请教各位大大,谢谢啦!

网友A:
说来话长,论坛上搜一搜!

网友B:
大哥你就想上真机飞啊?我有三台 450 500 700 目前450已经装好%80了,我练习模拟器断断续续已经有3个月了都没敢来真的,就是因为怕出去出安全事故,那个JR的设备你就准备一个月入门,飞模拟器加遥控设置参数,理解调教两个月100天应该可以上了,我飞机刚到也是这样以为的飞3天模拟器上天,后来经老鸟指点,一直在练习模拟器理解遥控设置

网友C:
問題太空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