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副翼系统是什么原理?难道就是 3轴陀螺?

楼主(2010-02-18):
不太明白,无副翼系统是啥原理啊?
难道就是个 3轴陀螺?用来起稳定作用?

网友:
那种所谓的“无副翼系统”其实就是3个陀螺仪整合为一体的稳定仪罢了~

网友:
看到有人做实验,把平衡翼、日字框什么都摘掉,然后没有三轴陀螺仪也能飞起来,只是控制起来非常困难。感觉三轴陀螺仪 在无副翼系统上充当电子副翼的角色。

网友:
首先要了解“有副翼系统”是什么原理才能讨论“无副翼系统”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请问 改了无副翼后 十字盘还是老样子动作吗?相位不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改了无副翼后 十字盘还是老样子动作吗?相位不用变?

不变的。

楼主:
看起来平衡仪就是 3轴陀螺系统了。。。
很奇怪,Futaba 怎么没出这玩意呢? 真是严重浪费了它在陀螺上的技术优势啊。。

网友:
“无副翼”就相当于用另外两个陀螺的自由度来控制机身来保持稳定

网友:
我这有改无副翼的帖子。 有相片和视频。 我就是去掉日字框罢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9352

网友:
不过无副翼系统看的的确是简介啊,调试维修也应该方便~~

只不过炸鸡很伤舵机~~

网友:
3轴充当了副翼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