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super X3,不会拆钻头夹,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0-02-18):
各位不要见笑,本人菜鸟,新购一台super X3,想把钻头夹从床上拆下来,换上铣刀,请知道了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把拉杆松二圈,敲拉杆

网友A:
信息是从一本手册,我从来没有尝试

1。关闭电源
2。除去塑料帽覆盖拉杆。
3。锁定主轴翮。
4。插入两孔针扳手的在主轴(见图1)的底部。

5。使用17毫米扳手,松开拉杆一匝只。不要删除它
6。轻锤敲拉杆上方。这将推翻了由乔木锥度主轴(见图2)。

7。夹头下举行,一方面完成手工松动拉杆,直至脱落主轴。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热心大师的指点,我去试一下啦。

网友B:
用敲的感觉比较容易伤到机器..
改装成挤出的会不会比较好?

另外..华飞的BF16/20也是用敲的吗?

网友:
都是需要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敲的感觉比较容易伤到机器..
改装成挤出的会不会比较好?

另外..华飞的BF16/20也是用敲的吗?

华飞不需敲,反拧就行。

楼主:
拆下钻头夹的问题解决了,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还购了一台C6B车床和一个铣磨头组件(C6B的一个附件),铣磨头如何安装在C6B车床上?安装在什么位置? 再请知道的大师指导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铣磨头如何安装在C6B车床上?安装在什么位置?...

坛友 Friendz 有铣磨头图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159&highlight=%2Bfrien%2B

听过研磨轮灰尘会伤害床轨。研磨前可以使用铝箔覆盖床轨。研磨后完全清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信息是从一本手册,我从来没有尝试

1。关闭电源
2。除去塑料帽覆盖拉杆。
3。锁定主轴翮。
4。插入两孔针扳手的在主轴(见图1)的底部。

5。使用17毫米扳手,松开拉杆一匝只。不要删除它。 ...

这是哪国的中文?

楼主:
明白了,再次感谢pasys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飞不需敲,反拧就行。

x3要正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国的中文?

http://translate.google.com的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8808明白了,再次感谢pasys大师指点!!!!!!!!!!!!

好物  示波器.....多少米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哪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