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LAMA5 老自传, 怎么调啊。。。。 微调也不好使啊

楼主(2010-02-18):
帮帮忙啊。。。

网友:
科乐科的没玩过 有些飞机的接收机上也可以调方向的

楼主:
炸了一次,不过没炸也这样啊... 起飞后顺时针旋转,怎么调啊。我调微调没有用啊,到头了。

楼主:
我这机器顺时针旋转(控上的微调都到头了,自选慢了,可是还旋啊),然后还有就是左右转头还有抖机毛病,怎么调啊?

楼主:
重新加电,然后紧了一下斜盘就好了。。不过左右转向有时候还是抖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插电时请不要乱动JJ 让陀螺自检!

楼主:
我基本已经把lama5 2.4G调好了,呵呵,换了个主桨,更厚更硬,感觉比原配的好,也不抖机了。。。呵呵。。。

网友B:
LZ ,你怎么调的啊?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今天刚入手了一台LAMA5,不知道会不会也自转啊~~~

楼主:
自己调一下,LAMA5可以自动调整,断电再加电,把倾斜盘螺丝紧一下,如果有抖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