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超菜的问题. 关于接通电源

楼主(2010-02-18):
陀螺是KDS800 . 听说接
电池
时不能让机身动. 会影响陀螺
电池和电调的线都比较硬. 接电池时一不小心,机身就动了. 每次搞的都象 拆**一样.十分小心.
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接电池的?

网友A:
接电池不能让机身动,是因为电源接通后,陀螺需要初始化设置和检测,但LZ这样的也太夸张了点,只要插头连接后,别碰飞机就行

网友B:
对 只要插头连接后2、3秒内 ,别碰飞机就行

网友C:
呵呵,不太在意这问题,我试过通电后电调乱报,但不是油门的问题,重插一下又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