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电机

楼主(2010-02-19):
家里一台老式吸尘器,电机狂转但是没有吸力,拆了后看到电机是好的,但是噪音怒响不过看到标识是1200W的,不知坛子里那位大大可以给个使用建议啊?这玩意能干什么?是否有办法将噪音降低?

网友:
看看叶子有没转,密封好不

网友:
把里面灰倒干净

网友:
漏风了,查一下

网友:
换向器产生的噪音,没法降低。可以把散热叶片拆了,噪音会小些。

网友:
这样的家伙我也有一个,楼主你可小心了!这种电机严禁空载运行,有飞车危险。就像上面弟兄说的叶轮打滑就够呛。

网友:
原来不能空载,又学习一招

网友:
过滤网洗洗,晾干,就又可以用了

网友:
顶!

学习中!等DX评述!

网友A:
吸尘器的噪音很大,

不知道能否改动一下,使得声音小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否改动一下,使得声音小点呢

降低电压就声音小了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请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进气通道的某个部位堵住了呗!

网友:
继续做吸尘器....

网友:
保证吸力不减小的前提下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压就声音小了
家里用很吵

网友:
吸尘器电机转速太高,碳刷产生的电火花很大,风扇产生的噪音也大,功率大、而体积小,所以噪音很厉害,我看那电机干别的也用不上,还是清理一下继续在吸尘器上服役好了。

网友C:
吸管堵了、扇叶损坏、隔挡棉(胶片)需要清洗或粘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管堵了、扇叶损坏、隔挡棉(胶片)需要清洗或粘住了

有道理

网友D:
流言终结者里面用3台吸尘器电机做载人气垫船

网友E:
拆了 做主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