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电池~~~~

楼主(2010-02-19):
我的IMAX B6 充有块
电池
的时候显示LOW VOLTAGE 好像是低电压。。。。。怎么办啊???有方法救吗????没有大肚子~~~一连接低电压 小电流也不行啊

网友A:
不用急,你这是电压过低造成的,B6都这样,电压太低的时候,LIPO是检测不过去的,必顺让电压够,方法是:用B6设置成NIMH充,电流设小点,设成1A以下,一边充一边看着,看着总电压差不多到了就行,比如2S到6V以上,3S到9V以上,马上转换成LIPO blance模式充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啊,我试试

楼主:
还真行了,楼上的谢谢啊!!!!!!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