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固定翼抗风性能好点而且比较抗摔 ?

楼主(2010-02-19):
昨天六级风,好小子让风吹进洞庭湖了,请教下 什么固定翼 抗风好,而且比较抗摔?

网友:
 越大的越抗风
至于抗摔的话,要炸的话真飞机也不抗摔

网友A:
2米以上的EPO滑翔机

网友:
要抗风除了大,还要有副翼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米以上的EPO滑翔机

刚才降落的时候,来了一阵强风,把飞机刮起来,当时又两个选择,1.加大油门后挂树。2.小炸。

我选择让飞机小炸,还好没事。那种飞机都不抗风的。

网友:
4通翼龙

网友:
导弹,抽掉引信,抛物线飞行,风雨无阻,炸了就是插地上,拔出来继续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六级风,好小子让风吹进洞庭湖了,请教下 什么固定翼 抗风好,而且比较抗摔?

大翼载大动力---抗风,但不耐摔,是矛盾的

网友:
一般快速的,翼载大的,翼展小的就抗风。速度慢的,翼载小的,心理素质好的就耐炸。鱼和熊掌,你自己选吧!

网友:
我发现飞翼就就挺耐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网友:
可以考虑EPO的赛斯那.   理论上说是抗风又耐炸,但我自己没有飞过。  我飞的是EPP的CLICK,不抗风,但是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o dan,抽掉引信,抛物线飞行,风雨无阻,炸了就是插地上,拔出来继续灰

你的脑子真好使!这都能想出来

网友:
飞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