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锈了

楼主(2010-02-19):
电池正负极和接触点生锈了,接触不良,怎样处理恢复呀

网友:
砂纸,然后用学生橡皮抛光

网友:
砂纸  打磨

网友A:
砂好了 挂点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砂好了 挂点锡。。。。。

千万不要挂锡,我用电池十几年的经验了,原来的镀层是最好的,锈的轻。用布缠在钻上或砂轮机上抛光,锈的厉害,用2000目的水磨砂纸加水抛光,抛光后用用酒精擦拭干净。轻点磨,尽量保持原来的镀层,有条件可镀金或镍,使用时经常用酒精擦拭。
挂锡很容易氧化,特别是电池的漏液(几个小时就给你的电池做个绝缘保护 ),老是接触不良,即使每次充电和使用前用砂纸抛光,用一段时间后,氧化接触电阻增大,造成充电器经常接触不良,充电不均衡,有时放充电器上,要不间断的转电池,使电池与充电器充分接触,放电时接触电阻增大,经常用着用着就接触不良,大大缩短电池寿命。在飞机上用那简直是定时**(zha d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挂锡,我用电池十几年的经验了,原来的镀层是最好的,锈的轻。用布缠在钻上或砂轮机上抛光,锈的厉害,用2000目的水磨砂纸加水抛光,抛光后用用酒精擦拭干净。轻点磨,尽量保持原来的镀层,有条件可镀金或 ...

深有同感啊...

网友:
嗨,买个新的不就完啦。又没几个钱

楼主:
谢高手指点

我这锈的太厉害了 最后用别的电池片改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