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手的问题

楼主(2010-02-19):
我是一个入魔两年多的老新手,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的450机机的皮带在炸鸡后被齿轮刮了几个齿,但转动大浆尾桨能正常转动,而且扭力还可以的,不知会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A:
最好换了,要不然炸机后你会后悔的,因小失大!!

网友:
肯定有影響,換新皮帶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皮带缺齿会打滑,楼主一定要更换新的.飞行时可能会甩尾!

网友:
还是换了吧!小心出事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了,要不然炸机后你会后悔的,因小失大!!

说得对!赶快换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赶紧去买根皮带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