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床了上图了

楼主(2010-02-19):
这个床上了,不过没有挂轮,还不会车螺纹!画线的挂轮上的字127是什么意思》外围有160,车普通的丝用那两个轮的??大家看图,挂轮内孔14的,高手能讲解一下吗?很多东西要车丝哦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dc7b7ca-1d5c-11df-9b9b-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看不到图 啊

楼主:
0620能用多大的卡盘???

楼主:
750W单相电机,双山导轨,有100三卡盘,160四单动卡盘没有返卡,

网友:
应该是齿数是127,楼主说的普通丝是指我们国家标准中的60度三角罗纹吗?至于用哪几个配合得出卡盘转一圈溜板箱(刀具)走过的距离(螺距)需要找到你这种床的挂轮表,上面很清楚的写着总共有几个挂轮(以齿数的形式表示),以及用A。B。C。D等代表的挂轮轴所在车床挂轮箱中的位置,只要按照挂轮表上的搭配就能得到挂轮表上标有的能够加工的螺距(自动进给速度),实在找不到和你的床一样的挂轮表也可打电话咨询原厂技术部询问,如果他们不搭理你就只有自己算了,算好了再去线切割出来,其实不难算的,呵呵

楼主:
旧货真烦哦~~这个车最低转速250,睇来又要上变频器才能车螺丝

楼主:
今晚看了一看挂轮,大的Z4-127,小的Z3-20,Z2-120齿,Z1-20齿对照挂轮表,只有丝度0.08,一般国标罗丝是多少M的??

网友:
兄弟这图拍得有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晚看了一看挂轮,大的Z4-127,小的Z3-20,Z2-120齿,Z1-20齿对照挂轮表,只有丝度0.08,一般国标罗丝是多少M的??

0。08的螺距?这床怎么可能车的了这么小的螺纹模数?数楼主没搞错吧?我想你是把进给量当成螺距了,你在仔细看看,国标的螺纹模数(螺距,单位为MM)一般为0。5       0。75       1      1。25        1。5        1。75        2          2。25        2。5       3    4。。。。。。。。。。。。。依次对应相应的直径,当然这只是国标,至于具体应该用哪种模数由具体情况来定。可自己上网查。

网友:
多钱消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货真烦哦~~这个车最低转速250,睇来又要上变频器才能车螺丝

睇来你又是广州或附近的

网友:
恭喜上床。

网友:
这类车床都有挂轮表。按表要求切换挂轮以达到车不同螺距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8的螺距?这床怎么可能车的了这么小的螺纹模数?数楼主没搞错吧?我想你是把进给量当成螺距了,你在仔细看看,国标的螺纹模数(螺距,单位为MM)一般为0。5       0。75       1      1。25        1。5       ...

这里不是写着0.08??

复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1800元,有一个100的和160的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