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无副翼后 十字盘还是老样子动作吗?相位不用变?

楼主(2010-02-19):
请问 改了无副翼后 十字盘还是老样子动作吗?相位不用变?

谢谢大家

网友:
十字盘还是老样子动作,相位不用变。

楼主:
怎么形容呢 :看来看去最大角度应该是在桨的旋转方向前方90度,提前了90度

楼主:
没人能回答下吗?没人懂?

楼主:
等高人解答

楼主:
直升机的控制方式
1、贝尔方式
贝尔方式大多使用于真实的直升机,其特性是动作控制较直接,小动作较灵敏但无法从事大动作飞行。也就是小舵灵敏,大舵迟钝。其结构特征是没有稳定翼片,只有一对配重,有的连平衡配重都没有,以旋翼头的减震橡皮轴承取代,例如实机的飞狼 ( 贝尔 222 ) 。
2、希拉方式
希拉方式与贝尔方式的特性相反,大舵灵敏,适合大动作飞行,应用在R/C直升机,但现在很少有单纯的希拉控制方式的 R/C 直升机。采用希拉控制方式的 R/C 直升机的结构特徵是有一对平衡翼。平衡翼主要是作为舵机和主旋翼间的一个中介,由舵机拉动平衡翼,再以平衡翼拉动主旋翼,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贝尔.希拉混合式
综合贝尔式和希拉式的优点混合而成,只有 R/C 直升机采用,其控制流程如下:
打降舵时,整个旋翼控制分为下面两道流程同时进行:
贝尔效应流程
打降舵 →十字盘前倾 → 剪型臂衰减舵量 → 主旋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位达最大值 →主旋翼最大升力差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位置方位( 陀螺效应,延後90度 ) →主旋翼回转面向前倾 →前进力。
希拉效应流程
打降舵 → 十字盘前倾 → 平衡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位达最大值 →平衡翼最大升力差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位 ( 陀螺效应,延後 90 度 ) →平衡翼回转面向前倾→拉动主旋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位达最大值 →主旋翼最大升力差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位 ( 陀螺效应,延後 90 度 ) →主旋翼回转面向前倾→前进力。
由上面流程可知,贝尔效应流程少了一道平衡翼的陀螺效应,控制较直接快速,而且舵机是通过剪型臂衰减动作量 ( 小舵 ) 来拉动主旋翼迎角。因为舵机又同时直接拉动主旋翼,所以小舵灵敏,在停悬时的小动作修正,有直接快速的效果。但因拉动主旋翼的攻角很小,所以无法从事侧滚等大动作量的飞行。而希拉效应刚好相反,反应慢半拍,但因为是以伺服机拉动平衡翼再以平衡翼去拉动主旋翼攻角,所以动作量很大。这有点像汽车的方向盘,有动力辅助的,省力转得快,但细微的路面感较差;没动力辅助的,开起来路面感十足,但转大方向,像路边停车,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平衡翼对希拉效应灵敏度影响很大。在旋转过程中,平衡翼因迎角周期性变化而作周期性的上下细微摆动,平衡翼上下摆动幅度越大,主旋翼迎角差也就越大。迎角差越大,升力差也就越大,机体的动作量也就越大。而能改变平衡翼上下摆动幅度的是平衡翼迎角、重量、面积、平衡杆长度,平衡翼片中心轴位置、转速…等。其中最方便直接的就是换平衡翼片。换个大面积、轻量的平衡翼片,重量越轻,陀螺效应越小,越容易上下摆动,拉动的主旋翼角度越大,升力差就越大,翻滚动作也就越快速。
改无副翼只是拆除副翼,也就是取消希拉控制,但仍保留贝尔控制,所以十字盘动作没有变化。
精髓在这:(打降舵 →十字盘前倾 → 剪型臂衰减舵量 → 主旋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位达最大值 →主旋翼最大升力差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位置方位( 陀螺效应,延後90度 ) →主旋翼回转面向前倾 →前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