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固朗KDS K-6X 2.4GHz遥控器????

楼主(2010-02-19):
1.请问固朗KDS K-6X 2.4GHz遥控器使用几节5号电池呀????能用镍氢充电电池吗????

2.请问固朗KDS K-6X 2.4GHz遥控器上显示的电压是遥控器上电池的电压还是遥控飞机上电池的电压????

3.请问固朗KDS K-6X 2.4GHz遥控器用在模拟器上用什么线跟电脑连接????靠遥控器端和电脑端分别是什么口????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A:
1:使用8节5号电池,可以用镍氢充电电池
2:显示的电压是遥控器上电池的电压
3:模拟器USB接线,遥控器模拟接口与电脑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8节5号电池,可以用镍氢充电电池
2:显示的电压是遥控器上电池的电压
3:模拟器USB接线,遥控器模拟接口与电脑USB接口

您好,非常感谢您及时、耐心和全面的解答!*^_^*
请问固朗KDS K-6X 2.4GHz遥控器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用模拟器时,遥控器可以不装8节5号电池吗????

网友:
我来插一脚,我用的也是固朗KDS K-6X 2.4GHz遥控器,玩模拟器,遥控必须装电池哦,不带USB自动供电的。我是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A:
搞个外接电源插上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外接电源插上就OK

哥们,那就得改电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的,一般遥控器上都有外接电源插口,搞个电源适配器就行的,我就在用

网友:
春 节没能及时上线为新手解答问题,实在抱歉。
感谢沙发的解答,完全正确!
   因为市面上的外接电源电压标准不通,如果输入遥控器的电压过高,遥控器可能会出故障,所以我建议还是用8节5号电池为遥控器供电,比较安全。

网友:
在遥控器的右边有一个电源插口,内正外负,我用的是12V电源

网友(2010-05-07):
引用 网友B:

哥们,那就得改电路了吧!

不用改电路 12V400毫安左右的电源就行 (注意正负极)我玩儿模拟器的时候就这样 每天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