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固定翼飞机舵的运动方向????

楼主(2010-02-19):
1.通过遥控器操作固定翼飞机机头向左转时,我猜方向舵也向左偏转(从机尾看去),对吗????

2.通过遥控器操作固定翼飞机机头朝上机尾朝下,我猜尾部的两边的升降舵同时向上动作,对吗????2个副翼会同时向下动作,还是不动作????

3.通过遥控器操作固定翼飞机向左偏转(左边翅膀低右边翅膀高),我猜左边的副翼向上动作,右边的副翼向下动作,对吗????尾部的升降舵会像前面的副翼一样同步(左边的升降舵向上动作,右边的升降舵向下动作)动作,还是不动作????

我是菜鸟,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
1。对
2.对,不动作
3.对,不动

网友:
 ~lz肯动脑啊~!

网友:
3:升降舵同时向上

网友:
不要“你猜”啦!模拟器里各种飞机都有。
在那里把飞机停到近处慢慢研究啦……

网友:
1,飞行中抬头或低头操作,只有尾部升降舵向上或向下。2飞行中左或右转弯,一般不用方向舵,是主机翼动作,这时飞机会左或右倾斜转弯的动作不大且会掉高度,再加上尾部升降舵向上打舵,飞机会马上转弯,且不掉高度。

网友:
还有左右转弯用方向舵虽然可以转弯,但飞机会不稳定,舵面大还会容易失速,当然方向舵在特技飞行时,用处就多了,总之,每个舵面在不同的飞行姿态,功能都不一样,慢慢学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通过遥控器操作固定翼飞机机头向左转时,我猜方向舵也向左偏转(从机尾看去),对吗????

2.通过遥控器操作固定翼飞机机头朝上机尾朝下,我猜尾部的两边的升降舵同时向上动作,对吗????2个副翼会同时向 ...
现在你连菜鸟都不算,只能是待孵的鸟蛋。

网友:
如果连这个都不懂的话,为什么不找些书补充下知识呢????现在关于模型啊,空气动力学的书啊,到处都是,哪像以前等一本航空模型杂志都要3个月

网友:
要学的还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