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6CC O艇配浆问题,望赐教

楼主(2010-02-19):
我的O艇是QJ的发动机,原配的是470的浆,感觉速度上不去,望老鸟赐教:这个船能配什么浆啊?

网友:
可以配3叶的CNC桨

网友:
请问版主:那里能买到汽油船的CNC桨

网友:
可试用一下!

7016或6717的三叶铜桨
但要發挥好的话是要自己修改一下的!

给你看看外型是铜制品,

给你看看外型是铜制品,

网友A:
銅管和軸撐柄沒有連接???這樣可靠么?

网友B:
要相信C.K.Y的技术!

网友:
我用的是一体化!

引用 网友A:
銅管和軸撐柄沒有連接???這樣可靠么?

可直接用机油润滑軟軸和流向尾部的軸丞
而分体的'銅管和軸撐柄沒有連接'多用在方型索头上,但一般会用上高温黄油來解决润滑,而铜管也要用上塑料王才能配合(但管身会比較大,不合我的比赛要求所以我少用,除非是客人须要:loveliness:

网友:
射射你!

引用 网友B:
要相信C.K.Y的技术!

给点幼少軸系 (水阻也相应減少/船也快点) 图片大家分享

尾支架外径

尾支架外径

自轉軸丞外径(这軸丞是跟軸套管内外浮动的)

自轉軸丞外径(这軸丞是跟軸套管内外浮动的)

軟軸外径

軟軸外径

网友:
我用的是專業輝那種架子.
就這樣銅管固定好塑料王插進去連接就可以了么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啊!是大油船用的!

正常我用是把銅管也插進去帮一点受力的,调整也不会衹摺叠在塑料王的一小部份.(可上車床加工一下)

因一般固定軸丞(这叫免油軸丞,一般不加滑油是用在很低轉速上的,上高速就得不断供滑油.)
還有你看一下这支架可能衹有一个軸丞!再者二个丞托力也不及一條自轉浮动軸丞的耐用幾倍)!!
但也因应價錢上和应用上的对比.

网友:
专业那个伯伯话上面放两个杯士就ok喇我也想车大个孔把铜管也塞进去

网友:
 470的浆速度上不去........"叫你配3叶的CNC桨"只是銷售廣告;相信只有聰明的人才看見呀皇上!........ 要相信K.Y大師的技术也很神奇呢!.........."7016或6717的三叶"比470更大更費馬力;難道QJ发动机只因為馬力太強而470太小因此速度上?

网友:
我用QJ的发动机,速度上不去拆腾很久,有几个原因,1.)排气管不相配,2.)高压线的低压线圈不好, 3.)化油器, 跟浆的关系不太大,  我原来换了很多浆都不行,买一测转速的,发现空机只能上下12000转,  下水用7016的浆根本就跑不起来,熄火。 搞了很久,还是不行,后来直接换小松发动机,一起动还没有磨合,空转速度就已经上18000转, 用7016的浆自己快到自己很难控制,后来只能换470的浆来让自己适应一下.这些大师们大多用好的发动机,QJ的发动机跟小松的相比,转矩和转速有相当大的区别.不信你可以搞一个转速表来测一下,最高转速有多少,如果是空机转速只有12000左右,排气管,发动机化油器的问题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转速能上去到18000转,我想470也能跑得很好的,因为船在高速的情况下,用相对小的浆实际转速会高一些,实际速度并不会比大的浆差,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还是发动机有问题。

网友:
Ls你的小松一启动就有18000转了?

网友:
我记得马力士的小松撩到最尽才20000转…

网友:
我的小松没怎么调,排气管也不太相配,也有18000转了,我想调过后再换排气管可能会上20000转吧,正在试,

网友:
我想问你用什么测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信CNC桨或K.Y大師的技术等..........將不能找出QJ发动机的真面目呢! 轉數的準確性可能是誤向的找尋,就算有豐值轉數錶設至也不能反影出到達某轉數時;是最有效率的速度呢!.....視頻及不同情況條件的測試將會是效有力的証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