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能说下,G4里面如何开关3D开关?我控上3d开关不管开还是关,进G4都是开的

楼主(2010-02-19):
哪位朋友能说下,G4里面如何开关3D开关?我控上3d开关不管开还是关,进G4都是开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哎:loveliness: ,等高人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看你是用什么控  然后在模拟器里对通道进行重新编排 制定相应的通道和你的IDLE开关对应 才好使

网友:
没有必要,3D就3D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呵呵。

网友:
把第8通道绑定到你要的那个开头通道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能说下,G4里面如何开关3D开关?我控上3d开关不管开还是关,进G4都是开的

你的G4裡的頻道設置如何?
3-Pos Switch 是3D開關,Smoke是熄火降落開關,Dual Rate是大小動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