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5的配置

楼主(2010-02-19):
我是新手..想买个425..不知道有什么配置比较合理呢?
2手也行...
资金有限..3000
控想买个2手6EXHP 72M的..
还有
电池
用哪个牌子好..还有
充电器
.
请各位老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忍不住还是说一句:
新手请玩yt450
二手425价格好低,收一架也不错,呵呵

网友B:
如果资金有限那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模型还有后续费用零配件的取得、易损件的消耗都是米啊。425的副厂件很少,价格不算低,还是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控选的就较初级,以后会后悔的。

网友C:
新手应选450,便宜方便,大米要准备5000大米,不够米先买个8通以上的控,再买个60大米的凤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山寨有推荐的吗?

楼主:
有推荐吗?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C:
好调副厂多:yt的sport+T8fg,买副厂件作为备件!

网友D:
3千难收哦····

网友E:
我打算出个550,怎么联系啊。

网友E:
我打算出个550,泰世550std版,刚买的全新机身和尾管,电器是ds821*3,pg800&ds8900g,原装电机电调,一副碳桨,一副木桨,7s123电池。买就送原来的机身一个,全新白色塑料头罩一个,塑胶头罩一个。2500不刀了,联系电话13851981731。
图片就不上了,绝对全新的机身。

网友F:
晕 新手来就上425.....这个可比450大啊
425=500级的飞机哦

网友G:
一定要听大家的建议~新手还是从450开始吧~
泰世的配件少~选择面小~几乎没有副厂件~炸鸡成本比450要高太多了~

网友H(2010-03-24):
425 塑胶版本,不错的说。。。
空机很便宜, 配蓝箭标准舵机和锁尾, TNS 425桨。
401陀螺, 电机自己爱买啥买啥。 好赢普通60A, 或者星穹60A(缓起舒服点)
控自己看着办, 电池要25C 2200足C 3S串飞, 或者2600 25C 6S。 配好了非常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