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谢谢!

楼主(2010-02-19):
今天下午飞600炸了,有点小疑问,我用悬停模式在高空悬停大概15高度吧,我拉升降舵到底飞机没翻过来头斜着着地了,第一次翻筋斗有点小疑问,我的悬停模式的螺距曲线是-4,5.5,+9,用的DS610的十字盘
舵机
,JR9X2的控,D/R舵角75%。我用凤凰的
模拟器
,用的也是600练习的,参数调整和真机一样,为什么在模拟器上很低的高度悬停状态,用悬停模式半径很小翻后筋斗就能翻过来,今天我感觉高度不低了,翻筋斗半径很大还没翻过来?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啊?谢谢各位!

网友A:
怕掉所以正螺距打大了,其实翻的时候不需要给太多油门

网友B:
难道不是3D模式翻的?-4+4.5+10的普通悬停模式那要拉的再高一些才能翻大圈吧。

网友C:
D/R舵角75%,恢复100,你的飞机没调好,或者没装好

网友C:
真机比模拟器好飞的